请问一个电压转换芯片的问题

楼主(2008-09-22):
我用的是这个电压转换芯片MIC5219-3.0BM5,可是在不带负载的情况下,随着输入电压的不同,其输出电压也不同
是这样的,输入在9v时输出在4.1v左右,输入低一点,输出也低一点。
不知是什么原因,刚干这一行,望指点
电路如下:

楼主:
帮帮忙各位,先谢谢了!

网友A:
在输出端接一个470欧姆的电阻到地试试看。

楼主:
谢谢,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