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加法电路

楼主(2008-09-23):
在这个电路上,VCC与-VCC为正负12V,运放1脚电压=(-1/2)(Vin+6),对不?

楼主:
实际

实际电路中,Vin=0时,2脚电压是4V,想不明白怎么回事?因为VCC的问题?

网友A:
不对,要考虑R4R6这个源的内阻

网友B:
应是Vo = -(Vin+4)/2,Vin=0时输入(2脚)应接近于0。

可能实际电路有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