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A656电压跟随器输出电压和输入电压的幅值为什么不一样?

楼主(2008-09-23):
电路图如下: OPA656 典型的电压跟随器,输入信号:标准信号源输出,通过同轴电缆输入到PCB,200MV Vp-p正弦波,用示波器测量OPA656的输出6脚发现,当输入的正弦波的频率大于7MHZ时,6脚的输出幅值大于3脚的输入信号幅值,且随输入信号的频率的提高,线性增大. 输入信号频率达到40MHZ时,6脚输出的幅值是280MV Vp-p.我用的示波器带宽是100MHZ,探头为100MHZ带宽,已设置为X10.图2是OPA656的频率响应图,从此图看40MHZ以前,输出应很平坦.

请各位高手解答?先谢过!

楼主:
电路图在下面:

网友A:
o

Input Voltage Noise f > 100kHz 7 nV/√Hz Typ
应该是由这个引起的 输入噪声

楼主:
Input Voltage Noise f > 100kHz 7 nV/√Hz Typ?

200MV Vp-p正弦波,输入信号频率达到40MHZ时,6脚输出的幅值是280MV Vp-p.

输入噪声能有这么大的幅值吗?

网友B:
DATASHEET给出的是典型值,并不是最小值

还有种情况就是你买的芯片是假货.

楼主:
换了一个可替代的技术指标相同的OP,现象一样.

不是芯片的问题!

网友C:
可能信号源的输出阻抗偏高

为在相同的条件下测试,可以加一级同参数的驱动电路做为输入
然后进行比较
当然,也有可能是跟随器的输入阻抗低些

可以参考一下频响曲线的测试条件

网友D:
C21

楼主好像电容C21A接反了吧、、、、、

楼主:
C21A实际焊的是陶瓷电容

顶!

网友E:
将C21、C18换成10uF以上的电解电容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