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弱信号放大及转换的处理

楼主(2008-09-23):
现正在做一工业配料秤的项目,传感器是应变式称重传感器.最大量程是10kg,要求至少测量到0.1g,对模拟采集端我用了TI仪用放大器和专用AD的芯片24位CS5532,请问要做到这样的精度电路处理上有什么要注意的,包括桥式传感器上的激励电源等有什么特别注意的.我现在用5V的激励,信号输出才10mv.

楼主:
有人回答吗?讨论下

网友A:
分辨率为10万,不是很难

如果是分辨率0.1kg,先放大100倍,17位应该很好做.

如果是精度0.1g就要做到20位比较保险,然后就看你怎么标定了

网友B:
我是搞电力仪表的

你的最大问题是要有高精度的传感器,后级运放调理采样分辨率还是可以到0.1G。
不过精度到8万分之一不可能。国家标准实验室的质量标准有没有1/80000都是问题。

楼主:
难度是有的

传感器精度是可以达到0.02%,其实对小信号处理说实话我经验不多,原来一只做工控仪表和流量仪表,精度一般做到0.1%就可以了,现在我就是想探讨下经验和设计注意事项,别人的电路没有用仪用放大器。因为cs5532自身带最大64倍的PGa,我想用仪用放大器目的是提高转换速率,这样为软件数字滤波找到好的算法

楼主:
大家讨论下小信号处理的方法及数字滤波器的设计心得

网友C(2011-04-12):
激励电源要独立5V稳压块,应变式称重传感器本来最大输出也没多少mv,其他基本没事,用CS5532就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