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前级电压跟随问题和电平平移问题

楼主(2008-09-23):
1:电平平移
信号为+1.5~-1.5V之间,频率40K,AD要求只能在0~3.3V之间,需要平移。我直接用3.3V电源用两个电阻分压一半再把信号过电容和该分压点连上——SPICE仿真显示没问题。平移之后过模拟开关4053,请问这个时候平移之后是否还需要过一个射级跟随器?
2:阻抗匹配的电压跟随器运放选择
后面进入DSP 2407自带AD,里面在2MSPS下面要求信号源内阻做到67欧姆——是不是也就是说电压跟随器的输出阻抗必须做到67欧姆左右才行?
看了一个图上面用的LM358,GBW为1M,查不到增益为1时的ROUT,不知道能否满足我的要求。OPA353呢?(查ROUT的时候发现的一篇技术**提到了OPA353,里面在G=1的情况下ROUT大概在数个欧姆左右)
另外请问如果电压跟随后面串一电阻进入AD,是不是就是信号内阻变为了ROUT和串阻之和? 在有的地方看到又说不是

网友A:
精度最多5/1000.

精度最多5/1000.没意思。换AD.

楼主:
无非求个相位

我只是想用DSP取代传统的填充频率型相位计,也学点DSP的知识

就算这样,大致相当于8位的AD吧。

而且换其他2M的AD七呀八的电路又要搞一大堆,又麻烦了

MAX1200这种的为了一个A/D单独做块板,不如集成的方便。

另外我的电平问题和跟随问题问题哪位大哥帮个忙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