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多相供电的问题

楼主(2008-09-23):
大家好,小弟有一事不明,
如图,是一个二相供电的电路和波形.
有的**中说,多相供电可以提供更大的电流,
但我想,在同一时间,只能是一个MOS管导通,
提供的电流应该是一样的吧?

难道是这样的:当Loading需要更大电流时,
那么两相的每一个管都可以提供那么大电流,
而用两相供电,只是为了降低每个管的导通时间,
这样可以避免温度过高等等....

还请各位指教...谢谢了

楼主:
图2

图2
1,2,3相,对应波形

网友A:
o

看图也就是在相同时间内 提供的功率大了

网友B:
MOSFET并联

我觉得应该是有几个MOSFET同时导通。

楼主:
RT

可以获得更大电流,到底怎么解啊?

楼主:
O

再顶一下

网友C:
输出电流被平均负担了

  一个FET的平均负载电流是有限制的, 限制的主要原因是电流流过会发热. FET导通后基本可以看作是阻性元件. 电阻器件通过4A脉冲电流/25%占空比, 或2A脉冲电流/50%占空比, 以及1A直流电流的发热效果是一样的. 其实三极管负载电流也是基本一样的原理.
  多相供电时FET交错导通, 每个FET的占空比在同等输出条件下就会小些, 则其脉冲电流峰值就会大些, 采用同样的FET时单相电源可以提供1A输出, 两相就基本可以提供2A/三相3A.

楼主:
解决了,

谢谢各位了
https://bbs.21ic.com/club/bbs/bbsView.asp?boardid=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