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着模电书也没弄懂这个运放电路!!请各位指点

楼主(2008-09-23):
这是我的分析:假设输入为UI,输出为UO。ic2a是电压跟随器,ic2a1脚输出为
UI,r21,r22,e4组成低通滤波器,ic2d也是一个电压跟随器,ic2d的14脚输出也是UI吗??ic2b组成减法电路,是ic2a的输出信号与ic2d的输出信号相减吗??ic2c和外围器件组成的是什么电路啊??
c8和r32并联组成ic2c的负反馈电路,有什么作用啊?
ic3c的反相输入端的r31和c9有什么作用啊??
学的还是不扎实!还请多指教

网友A:
输入是什么信号?

IC2D输出的应该是对应于UI的直流电平。
IC2B的作用相当于是UI相对于直流UI/2的反相放大。

楼主:
回楼上

输入是直流电平信号

网友B:
IC2D、R21、R22、E4实际是一个斜坡发生器

IC2B输出是阶越与斜坡信号的差值

R31就是一个正比例电路的比例电阻,增益为(1/2)*[(R32+RC2)/R31 +1]

电容应该是滤波作用

网友C:
这个电路书上是找不到答案的

电路的作用应该是从缓变的直流电压中,将叠加在上面的交流信号取出来并放大

ICB2是个减法器,将自身的直流成分减去。

网友D:
不知道为啥搞这么复杂呢?直接用个电容隔直不就完事了...

网友E:
上电时,产生一个脉冲?

网友F:
很好,那请问AWEY大侠

ICB2是个减法器,将自身的直流成分减去。那IC2B输出的波形有负半波吗?它是单电源哦。还有IC2C就没了直流偏置这样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