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交流电流放大 mA--A

楼主(2008-09-23):
请问有什么可以把交流小信号(mA级)放大到很多(最大20A--有效值)的方法吗?好像一般的方法都不行,对这个问题没什么思绪的、、、、、
请问哪位大侠有什么好的方法方案或是好的提议??

网友A:
re:关于交流电流放大

不知道你放大是想用来做什么,如果是采集的话,用不着这么大,有这么大也不好采集.用运放恐怕不太好弄.应该只能用分立元件搭了吧。

网友B:
输出电压有要求否?没要求的话就用变压器。

楼主:
不是用来采集

    放大到那么大不是用来采集的,而是用来输出校准用的,所以对其精度要求比较高、、、、、对输出电压没要求的,一开始就想到用变压器,但是用便雅趣好像很难做到比较高的精度的,只能象 二楼 hotyong 所说的那样,用大功率分立元器件搭,但是自己想的方法行不通,因为电流有点大,功率不好控制。

网友C:
闭环控制

楼主:
怎么闭环控制啊?

TO 五楼 HWM:
   怎样闭环控制啊?交流小信号放大到20A左右,相当于就是交流电流源,
怎样闭环控制呢?谢谢!

网友D:
是交流恒流输出吗?

应该很容易。
参考电流采样反馈放大的音频功率放大器。

楼主:
DA输出后通过单片机控制

前级是单片机控制DA输出交流电流信号,然后就放大,相当于可控交流源
但是问题是,最大要输出有效值20A左右的交流电流源

7楼:
参考电流采样反馈放大的音频功率放大器。

想过,但是电流太大了,功率太大,最后散热是个大问题,而且精度要高,好像实现起来难度很大

8楼: PWM

想过也找过相干资料,但是很遗憾,没思绪,还望8楼的大侠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