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阻抗传感器放大电路,最近发板,请指教。

楼主(2008-09-24):
    这是一个测量水质离子含量的一个信号条理电路,传感器输出的是0到负400毫伏的电压信号,传感器的内阻比较大在10的10次方左右。我现在的电路如图所示,前端采用INA116,内阻在10的15次方,能够阻抗匹配,而且在INA116的DATASHEET上有测离子的典型电路,我就是按照那个画的,在INA116放大4倍,信号变为0到负1600毫伏,然后二级RC低通滤波,然后反相比例放大电路(OP07),然后OP07跟随,然后送给24位的AD,

请各位指教,哪些地方还需要修改。有什么意见尽管说,在线等。

楼主:
补图

放大的电路图如下,反相比例放大倍数为1

楼主:
再补图

后2张图是更清楚的图

楼主:
INA116datasheet

INA116上的推荐电路

网友A:
第二个OP07的增益是多少?

有没有把滤波器电阻算进去?

楼主:
跟随

第二个OP07是跟随啊,放大倍数为1吧,您说的滤波器电阻是指RC滤波的那个电阻?1K.

网友B:
?U26的跟随器没必要吧

看起来完全是个累赘

网友C:
R43的影响不能忽略哦

又不是电流型运放,R44用来干什么?

U26确实没必要

网友D:
RE:

xwj说的很对哦,呵呵.
INA116驱动不了负载吗?为什么还要加个运放?

网友E:
第一级运放有问题

第一级运放有问题
给你一个参考的电路

网友E:
上图是差分放大

上图是差分放大

网友F:
先放大,后滤波?

先放大,后滤波?

网友G:
看起来第一个OPO7并不是反相比例放大电路啊,是同相的

网友H:
5楼,13楼说的最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