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特基二极管的反向截止特性不好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8-09-24):
用了一个1N5822在充电电路里用来防止电池电压反串回来,可是偏偏就是反串回来了,电源不加电,只接上被充电的电池就可以观察到二极管阳极有了电压,这是怎么回事?另外用电源正极接1n5822的负极,用万用表的电压档可以在1n5822的正极测到电压,拿1n4007来测就不会有电压。但是测试1n4007的时候如果用两只手抓住二极管的两端,则也可以测到电压了,这又是为什么?

网友A:
问题不大的。肖特基二极管的反向漏电流的确稍微大一些

你把手接上,也是同一个道理,增加了漏电流。

楼主:
问题不大吗?

现在调试过程中老是烧这烧那,不光mos管,连仿真器都烧了好几次了

网友B:
你在充电输入口上接个电阻负载就可以了

烧这烧那与这个没联系

楼主:
你的意思是串个限流电阻吗?

不知道是不是用万用板搭电路散热不好的缘故,总是烧东西。pcb现在做回来了,做了一片来试好多了,基本不烧东西了,就是最后还是烧了个仿真器,把1n5822换成4007了,之后没再烧东西了。不过查了资料4007的电流才1A,可是我用的电流是2A啊,4007很烫,但是用了很久居然没坏。现在打算程序在仿真器上试了没太大问题以后烧成芯片再试的时候再去换器件。要不动不动烧仿真器太讨厌了,修仿真器的都烦我了。

网友C:
呵呵

你把二极管反向的时候看作10M欧的电阻就行了嘛

楼主:
电阻没有10M呢,测了一下才几十K

1n5822反向的电阻用2M的档位量才几十K欧电阻,可是如果用200K电阻档测量又变成无穷大了。谁能解释一下?

网友C:
强啊,我刚刚看了一下

1n5822 反向漏电流常温下可达2mA

你还是找别的管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