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速度提高的原因?

楼主(2008-09-24):
如图,当去掉R3的时候,光耦速度很慢,达不到10k,但是如果加上R3,阻值为120欧姆时,光耦速度可以提高很多倍。请问R3的作用是什么呢?还有,R3的阻值如果过大,同样会把速度降下来,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补上

光耦用的是TL181

网友A:
PN结反向恢复时间

U1 三极管的 PN结反向恢复时间

R3的存在使漏极电(VE)平抬高,再次导通的话,VB也就必然抬高

电压升高到vb-ve>0.7需要时间的,所以说光耦速度变慢

你如果在U1的三极管源漏之间加10K的电阻,效果可能更好

网友B:
光耦输出对电源端要串联一个电阻

三极管饱和太深了,速度就慢

网友C:
把BE看成一电容

电容要冲放点时间

电阻太大放电时间变大

网友D:
都有道理

看光耦的数据手册,恢复时间和延迟是和导通电流成反比的。

楼主:
非常感谢

感谢各位的分析!!!

网友E:
你R1并个电容速度会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