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75欧姆视频信号隔离变压器

楼主(2008-09-24):
(无正文)

网友A:
有吗?那要多大啊

网友B:
做视频十几年,没听说有这东西。

看www.wondur.com的GA01视频隔离器,可能就是你要找的东西

网友C:
有光用变压器隔离的 ,但对信号影响比较大,远不如光耦的

楼主:

多谢大家了,有没有关于这种视频隔离变压器的设计参数供参考。再次多谢了

网友D:
为什么要用75欧姆的呢

为什么要用75欧姆的呢,用普通的不行的,前端自己加匹配电阻不行么

楼主:
视频变压器

可以,只是要求视频信号0-6MHz的带宽在经过视频变压器初次级耦合后不要有过多的低频和高频衰减。 多谢大家指点!

网友E:
应该有吧

视频信号一般都叠加在载波上吧 比如 是 100Mhz-110Mhz。 找一个100Mhz的隔离器,带宽10M不就可以了?

如果是数字信号,确实有20Hz 至10MHz的隔离器,模拟的可能就没有吧

楼主:
寻找的是可以通过模拟信号的隔离变压器

寻找的是可以通过6-8MHz 基带视频信号的模拟信号的隔离变压器。多谢

网友F:
华强北有的卖,50元呢。

网友G:
推荐一下CATV的方案

一台光端机,20万左右,负责把电负责到光的幅度上。AM调制。
一台EDFA光放大器,如果传输距离小于几公里可以省略了。但是如果要是距离太近中间加个衰减器甚至三棱镜也可以。
一台光接收机,几万块。

轻松搞定,~870M甚至1.5G都平稳的很,甚至可以有3dB的上升,防止到你的电路上高频会衰减一点。都是75欧姆匹配的。

呵呵,以前做过一年的这个东东,平坦度特难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