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应用请教

楼主(2008-09-25):
    图中Q1为可控硅,请问这个电路的具体工作原理是什么?
    输入开始为低电平,而后跳变为高电平。
    谢谢!

网友A:
这是“动一下”电路?

楼主:
不太懂

什么是"动一下"电路?

网友B:
你这个电路怎么工作啊?后面的马达有啥子用哦?

网友C:
我猜应该是交流电吧

直流马达根本不能动,交流话,假如R2这里给个低电平,可控硅不通,马达转,给个高电平,可控硅导通,马达不转

楼主:
马达其实就是一个负载

   马达其实就是一个负载,可以理解为一个更大的灯泡。
   另,输入就是高低电平变化,5V直流供电,不存在交流电呀。

网友D:
马达跟本不动

马达根本不动,也没有什么交流电,

网友E:
就是动一下电路吧

二楼说的

来一个高电平动一下

但是如果只5V,干吗用可控硅呢,浪费

楼主:
   发光管LED0的作用就是指示可控硅是否导通.
   我在把马达换成发光管LED1实验时,也不亮.

网友F:
可控硅导通之后怎么关断啊?

网友G:
想一想

我这样理解看是否正确:
我们知道,可控硅是个开关元件,它的打开和关闭是在特定的条件下进行转换的,可以由其阴极和阳极的电压比较来控制其开和关。初始条件下Q1不通,Q1的阳极即C1正端为+5V,且C1充电完成。Q1的阴极对地当有电流流过Q1时为LED的压降假设为0.7V。当Q1的控制端过来触发信号时可控硅在内部正反馈作用下阴阳两极电流急剧上升,这一动作瞬间完成,作用的结果是电阻R1两端的电压也急剧上升,C1正端电压由+5V急剧下降从而C1开始放电,马达动作。同时,由于Q1的阳极电压急剧下降到甚至低于Q1的阴极电压(LED的压降0.7V),可控硅Q1关断。Q1关断后,电容C1从新通过电源+5V充电,马达又动作。然后等待可控硅Q1控制端下一个触发信号的到来,周而复始,马达在周期信触发信号的作用下动作下去。
  小可胡思乱想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