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ock-in amplifier的使用

楼主(2008-09-25):
我在用EG&G的lock-in amplifier测量 PZT材料的电压输出信号

测量电路和一些paper上使用的基本一致, 只是 device 不一样,output里只有一些读
数,
我不知道测量结果是否可信。

我一般都是选AUTO, 然后调一下AC Gain和Sensitivity

对Phase如何设置我还不是很清楚,好像对MAG没有什么影响。

请教有经验的太牛,怎样判断参数是调好了,结果比较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