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容滤波器应用中一个怪异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8-09-29):
  本人有一块板子,上面有两个低通滤波器和3个带通滤波器,滤波器都是使用开关电容滤波器LTC1068做的,两个低通滤波器都没有问题,可是,带通滤波器在没有输入的情况下(或者将输入接地),输出都有4mv左右的正弦波输出(例如,600hz的带通滤波器就有600hz的正弦小信号输出),哪位高手曾碰到这样的问题,能帮能帮一下忙

网友A:
这种滤波器好像用的人极少,不知为何!太贵?

不好意思,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