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画PCB_几个问题

楼主(2008-10-01):
过孔的内径和外径宽度怎么确定?

与线宽有关吗?

要是您有关于学习PCB布线方面的资料地址请您留给我

谢谢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楼主:
没人理啊。。。

网友B:
很简单:edit-change-via

选定过孔后,出现对话框,diameter是外径,hole size是孔径,填入需要的数值就行了,与线宽没有关系。

网友C:
板子大的话,孔打大点;扳子小就得好好考虑

网友D:
既然是初画,就给你个数据:

内径0.5mm,外经0.8mm
可放大,不要再缩小了,电源线的话再放大点或多放几个

网友E:
rt

电流大的不能用小孔径的(100mA 最小10mil/22mil)这个和做板的工艺还有一定的关系;
外径要大于二倍的内径,否则容易脱落,这个好像是PCB的基本工艺要求。

网友F:
我经常使用10/20mil的via,也不见得做的很差

一般使用15/30mil.

网友G:
回8楼的

貌似你做的10/20mil孔,PCB生产厂家会收较贵的费用哦

网友H:
问题是厂家是不会这么想的,孔越小,价格越高……

天下都一样

网友I:
能大点尽量大点.不放心厂家.

网友J:
这种东东找厂家要

线宽越宽,通流能力越大,在高频信号时影响特征阻抗

网友K:
同意10楼

一般我们会按默认的规格,你可以向有经验的前辈请教一下。不过精确点的话,可以去网上搜PDF,很多的。比如华为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