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可以用的直流电机驱动电路,多谢awey以及yewuyi

楼主(2008-10-01):
这是最后的图,注意换向的时候得先关Q1,换向,再开Q1,中间需要一定延迟

楼主:
其中PD6是开关(可有PWM),PA5控制方向

楼主:
如果加上制动功能的话该怎么办

网友A:
楼主链接百度的图片,别人看不到的

楼主:
呵呵,谢谢提醒,再发

FireFox不支持传图片,只能用IE6了

楼主:
那个继电器也是24V的

网友A:
马达是感性负载,Q1关断时会产生自感高压

要加尖峰吸收电路
如果要PWM调速,Q1的要加专门的驱动电路。

楼主:
呵呵,多亏那个MOSFET耐得住200V电压,不然还真击穿了

就是加个电容就行了吧,Q1的驱动电路是怎么个情况啊,谢谢了

网友A:
吸收尖峰不能简单的加电容

加电容会造成MOS导通瞬间的大电流冲击,最简单的是对电源加个续流二极管。

MOS的GS端电容比较大,驱动就是加一个能提供大电流的低阻抗输出电路,可以用PNP和NPN三极管组成一个互补的射随器来驱动。

楼主:
哦,不过加续流二极管也不行啊,因为电机双向运转啊

网友A:
二极管从MOS的D加到电源,和双向没关系

楼主:
哦,对,呵呵,搞晕了都

网友B:
多大电流?

如果电流<1.5A,推荐LZ看看TA8050P这个驱动芯片,东芝的,罗姆也有很多这种驱动芯片,其它厂家也有类似芯片,用起来还是很爽的。。。

TA8050P:H桥驱动,驱动部分可直接接受TTL电平,驱动电流<1.5A,带过热、过流、过压保护,PSIP-7封装,你那MOS管和继电器都可省了。。。

楼主:
谢谢LS提醒,不过电流好像得2A以上,而且在买也挺麻烦的

再请awey版主和yewuyi看一下这样行了吗?

网友A:
基本上就这样子了

R5会增加导通时的阻抗,最好不要,R1也可以不用。

MOS管的开启电压Vth要注意一下,不要选太低的,在Q4导通时,Q4的发射极电压为0.7V+PD6的低电平电压,要保证在此电压值时,MOS管可靠关断。

同时,在Q3导通时,Q3发射极电压为 PD6-0.7V 时,MOS管可靠导通。

楼主:
哦,谢谢斑竹,呵呵

那三极管最大电流100MA没事吧

网友B:
100mA ?

呵呵,对于MOSFET足够了,那又不是功率驱动,不需要那么大电流

楼主:
刚才Q3给炸了

楼主:
好了,可以用了

这是最后的图,注意换向的时候得先关Q1,换向,再开Q1,中间需要一定延迟

网友B:
Q3怎么炸了?

楼主:
不知道,刚才没接R1和R5,PD6一给5V就炸了

网友C:
看此贴比看书要强的多!!!

网友D:
如果频率不是很高,可以不要互补驱动

楼主:
什么叫做频率高啊,150HZ以内算是频率低吗?

网友E:
re:

能不炸吗?Q3的电源是24V,在Q3导通瞬间,P(Q3)=(24-4.3)*(24-4.3)/Rce,Rce很小,P会很大,早烧成变形金刚了,哎。。。

网友E:
re:

zjp8683463说的有一定道理

网友D:
150HZ完全不需要互补驱动

网友F(2010-03-27):
哈哈。解释了我很多问题。路过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