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标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2008-10-02):
(无正文)

网友A:
好像是TI的吧?

这种东西一般都是各公司主要是出于商业目的而自己弄的什么什么技术!
比如这个他们就可以宣传是采用了SoundPlus技术,呵呵!
类似的情况很多公司都有的,像ON、Fairchild、NS等

网友A:
你们的产品也可以自己定义一个,哈哈

然后去注册个商标,如果你们抢先一步让市场知道这个概念的话,那么只有你们可以说自己的产品采用了什么什么技术,而竞争对手就不能宣传了!哈哈,商业战场比较常见!

楼主:
RT

是TI的准确点是TI和BB(BURR-BROWN)的,不过它的也不是每个元件都有这个东西的,因为在选运放,只有少数几个价格很贵的运放上有这个标,又搜了一下,其它的带这个标的还有一些编解码芯片。应该是个符合什么指标的标志吧?有人能来给解释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