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解电容的ESR,大家有没有试过并联减小的呢?

楼主(2008-10-02):
(无正文)

网友A:
是的

很多开关电源里面也就是牺牲PCB空间换取低的ESR大容量电容。

网友B:
对不对呀?

一个2200uf的电解,一个1000uf+1000uf的电解,一个是10个220uf电解并联,实际用哪个?

楼主:
To Mr.donkey89

    这就是问题所在了,我也郁闷那,如果是2200μF的【电解电容】和用10个并联的220μF【电解电容】,后者的ESR应该比前者小很多,但如果假设有2190μF的电解电容存在,我拿10个1μF的【独石电容】并上它,是否也能减小ESR呢?
    手头上没相关的仪器,都不知道怎么测了哎...

网友C:
并多了,漏电电流又会增加,

网友D:
记得上次讨论过

电容的ESR是频率的函数,电容越小,高频的ESR就越低,
可以用不同容量的电容并联,降低整个频段的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