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软件问题

楼主(2008-10-06):
请问大虾有没有好的仿真软件推荐一个,刚刚毕业,在学校一直都是Multism,但是觉得很多都无法仿真正确,现在走的是硬件这条路,觉得熟练掌握一种仿真软件很有必要,所以,请教大虾们,先谢过咯……o(∩_∩)o...

网友A:
你要是走硬件这条路就尽量少仿真了,直接做电路,简单点的用万用板搭,边调试边学,不要偷懒,因为怕麻烦天天再电脑上仿真,仿真再理想,实际做出来也不见得成功,要是真想学的话,学PSPICE,这个只要模型准,结果还是可信度很高的。学硬件就要接触硬件,不能总拿软件模拟。

楼主:
谢谢你了

哦,好的,谢谢你了
不过我现在也还不是很清楚自己要走软件还是硬件这条路,不知道能不能给点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