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换运放,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楼主(2008-10-07):
请问简单的运算放大电路  因为LT1014很难买 (而且比较贵)

想换成OP07

需要注意些什么?

是否还有更好的可以换

希望大虾们指点一下!

网友A:
你要比较一下参数,一般可以用性能好的代替性能差的,反

网友B:
OP4177

可以考虑换成OP4177,OP07是单运放

楼主:
OP07是单运放有什么区别吗?

是不是还要加什么东西才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