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A做程控滤波器的问题

楼主(2008-10-11):
谁知道用DA做滤波器的原理 一般用mDAC做 我有图 但等级太低 贴不出来啊 哪位大侠用过啊 贴个图来讲讲  急需啊

网友A:
可能dac用于增益控制吧

mDAC可能是乘法DAC,一般的DAC都是乘法DAC

网友B(2011-07-25):
DA 是用来控制芯片的程控端的吧!不同的输出电压对应不同的截止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