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高手设计一个“恒电阻”电路!!!

楼主(2008-10-12):
具体情况介绍:现有两根热敏电阻丝(常温下电阻阻值相同~200 ohm,温度系数为正温度系数~1.5 ohm/度)。已知将电阻丝放在空气中,电阻丝工作在500 ohm(即200度左右)时,通过电阻丝的电流必须为20毫安(此时,电阻丝上散失到空气中的热量为0.02X0.02X500= 0.2W,并达到动态平衡)。要求设计一个电路同时控制两个电阻丝,使两个电阻丝同时恒定工作在500 ohm。在散热条件变化时,电路要能自动调节加载电阻丝上的电压或电流,使之稳定在500 ohm。 电路越简单越好,功耗越低越好!
不知有没有高手能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A:
不知是我语文没学好还是lz语言表达能力差

看了3遍,没看懂你说的是啥意思

网友B:
翻译一下

说白了,就是做个自动监控与补偿电路,通过补偿电流来保障热敏电阻丝的阻值始终为500ohm。

网友C:
使用恒压PWM驱动,检测驱动时的电流,达到预定值即可。

网友D:
能不能简单PWM要看热惯性的大小

LZ的目的是为了间接恒温???

要非常准确的话要同时测电压和电流,做除法运算后再把结果用于反馈

网友E:
楼主的问题和做温控器是一个道理

只不过是发热和温度检测是一体的。

温度值通过电阻丝上的电压除以电阻得到,即电阻丝的电阻,

通过这个电阻值,来控制电阻丝上的电流,以使电阻丝的温度恒定,即电阻恒定,

按温控器的思路来做,如果在非密封的空气中,容易受环境的影响,而电热丝本身的热惯性比较小,如果要求精度高,很难做到。

网友F:
刚想了一个,各位大牛指点.

网友E:
楼上的思路不错,但没考虑热惯性

运放不能开环,不然因热惯性会震荡的。

加负反馈,做成一个相当于PID控制器的比例电路,只能控制一个大概值。

网友F:
away斑主,是不是说用PI方式啊?这个电阻,电容参数不好定啊.

顺便请问一下,如果只是第一个图,能不能利用传递函数,判断是否震荡呢?

楼主:
谢谢9楼,还有一些不太明白的地方。

谢谢各位了!

采用了与9楼类似的设计。不过,发现整个系统噪声很大,不知为什么。是不是由于开环的缘故?

是不是还有别的办法?能不能在同一电路中,同时控制两根热丝?怎样降低噪声?

先谢了!

网友G:
可不可以在电路中串一个温度系数为负的东西

网友E:
这两天忙得没空来,这么好玩的帖居然没人顶?

网友H:
..........

说错了,删掉。

网友H:
systemboy的想法虽然巧妙,但也有问题。

利用电桥捡出电阻误差信号,但是电桥的供电与电阻丝的加热是同一个电源。问题就出在这里。比如说,如果由于偶然的因素,刚加电时运放输出低电位,三极管截止。这时尽管电桥处于极端不平衡状态,但输出的却是平衡电压:0V。这时运放的工作就取决于输入失调电压了。如果运放的失调电压使得输出保持低电位,那运放就将锁死在低电位状态不能动弹。

网友I:
~唉,我真笨,看了幾遍和樓上各位的囬帖,總算明白樓主

我想起的是穩壓電壓電路。

楼主:
谢谢14楼的建议

谢谢14楼及其他各位的主意。

在实际电路中,确实遇到了14楼提醒的情况,所以设计了一个启动电路。

还是回到前面的问题,如何解决噪声?

通过两个电桥分别控制两根热丝,需要外加6个高精电阻(成本很高),再通过两个桥电压相减,检测两根热丝周围环境的温度变化。

且桥两边极度不平衡(如9楼所示,需要用50k和100的电阻),否则功耗很大,这样的话,估计整个系统噪声会很大。不知各位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案?

网友E:
给楼主一个PID控制器的电路图参考一下

网友E:
如果要节约成本,只有用软件来做了

固定的电压通过PWM,加入到电热丝上面,并在电热丝加电压时测量电阻丝上的电流,通过软件计算V/I的值(即电热丝的电阻,间接反应电热丝的温度),以此数值作为被控量,通过PID算法,改变PWM的占空比,以实现V/I值的稳定。

网友J:
建议

建议楼主好好研究仪表

网友I:
怎么老是想到那么复杂?

热敏电阻丝,按楼主的描述来看,本身就是很好的调节元件了。
而且,再如楼主所说的,热敏电阻丝在500ohm时,补充散失热量的电流为20mA。
也就是说,一旦热敏电阻丝的温度过高,只能减少电能,让它散失热量冷却到设定值,如热敏电阻丝的温度低于设定值,则增加电能让它加热到设定值。
所以,我认为无需要那么复杂,采用一个317可调三端稳压电源集成,做成一个10稳压电路接在热敏电阻丝两端就可以了。

网友I:
补充上贴。

是采用317做成一个10V稳压电源。
热敏电阻丝的控制精度取决于稳压电源。
构思是这样的:
设,刚开始时,热敏电阻丝在常温下电阻为200ohm,稳压电源提供的电压为10V、电流50mA,给热敏电阻丝加热;当热敏电阻丝电阻达到500 ohm时,稳压电源提供的电压为10V、电流20mA,提供的电能刚好与散失热量相等。
假如,某种原因造成热敏电阻丝的电阻大于500 ohm(过热)时,由于稳压电源是10V,电流一定小于20mA,所提供的电能也少于散失热量,热敏电阻丝则自动降温。

网友K:
小问题

控制两个热敏电阻的使用目的是什么?看楼主的条件,没有感到两个热敏电阻是分开使用的,如果是这样,没有必要分别控制两个热敏电阻丝嘛。

网友I:
2个用2组电源或2个串连后用正负双电源。

网友E:
郭 靖 也想得太简单了,呵呵...

由于环境温度的不同,散热条件的不同,平衡点可能会差别很大.

比如在某一环境条件下,10V,20mA刚好平衡,电阻丝的功率是0.2W,电阻正好是500欧.
而在另一环境条件下(温度较低或通风较好),假设电阻丝的功率要0.5W才可达到平衡点,如果电压还是10V,则要求电流为50mA,而此时的电阻值为200欧.

----------------------------------------------------------------
另:我18楼范傻了,既然电压V恒定,被控量V/I其实就已经变成了I,即在固定电压的PWM加热时,只要控制电流I的恒定,就可以保证电阻阻值的恒定.

如果只是控制PWM的电流恒定,让我想到了斩波恒流电路,如果用硬件来做,是否可以考虑用开关电源的PWM控制IC(或LED的PWM驱动IC),通过采样电阻丝上的峰值电流,取平均后(等效于积分),作为被控量,加到PWM控制器的输入端,以改变PWM的占空比,达到电流恒定的目的.

网友I:
哦,你没看我21楼的贴

网友L:
八路的干活

楼主的意思,是需要恒定电热丝温度,表达真的有问题。

很简单,弄一片带PWM及ADC的单片机,很容易搞定了。

PWM输出低电平期间,读AD值,判断分压值,控制PWM占空比即可。

网友E:
看过了的

就象弹簧有保持原来状态的趋势,但受到外力时,会在一个新的平衡点稳定下来.

网友E:
把蚂蚁也引来了,呵呵....

刚刚做了一个MCU控制的低热惯性目标温控的东东,就是用AD采样,PWM输出调温,软件用PID算法,比大热惯性目标的控制难多了,一点风吹草动,温度就差几度.

网友L:
瞬时功率越大越好

稳态时的占空比宜小些,但没具体做过。

网友E:
小热惯性的目标用PI调节算法搞不定

还要加上微分项(完整的PID算法),才可以快速跟踪环境变化引起的温度的变化.

网友L:
跟据前几个周期的AD值分析

应该可以精确计算瞬态热损,计算好下一周期需要的占空比,两三个周期便可调整回来吧,想当然的,具体的由软件人员去搞。

网友I:
呵呵,awey的意思是指“散失热量”的改变?

如果这样的话,我说的方法的确不能用,“采用恒流”控制也不行。

网友E:
是的,有热量散失,开始差点被你蒙了,呵呵...

当然单纯恒流肯定是不行的,是在PWM控制的基础上,即在PWM电压加在电热丝上的时候,测量电热丝的电流,此电流反应的是电热丝的电阻,只要这个电流恒定,电阻就恒定。通过这个电流的大小,控制PWM的占空比,以改变电热丝的功率,达到R=V/I恒定的目的。

网友I:
冤,我可没蒙:P 我照足楼主的条件

不过,你可提醒了我,得再加上电流检测控制。

网友H:
借鉴斩波恒流控制方案

可以参考L297的控制方法。用一个RS触发器控制加热电源,一个固定频率脉冲振荡器驱动S端,开启加热电源。一个比较器的输出驱动R端,关闭加热电源。比较器将取样电阻上的压降与基准电压相比较。随着温度的升高,取样电阻上的压降逐渐减小,到达基准值时,比较器输出翻转,关闭加热电源。下一个周期脉冲到来时,又打开加热电源。如此反复进行,热丝电阻在要求的值附近作微小的锯齿形变化。

斩波恒流控制的频率一般在数十千赫,但在这里我猜想可以低到几百赫兹,可以通过试验来决定。

与电感性负载有两点不同:一是加电时电感电流是由小变大,而这里是由大变小;二是关电时电感可以续流,而这里是没有续流的。这两个问题在设计电路时都是可以解决的。

网友M:
电子设计竞赛的时候做过电子负载不知道可以复合不。

电子负载里面有一个就是电阻负载。

可以接恒流源上,两边的电压就是I*R
接电压源上,上面的电流就是U/R

基本原理就是测电流输出电压或者测电压输出电流。

用一个仪表放大器加一个0.1欧姆的电阻采样电流,根据电流计算出“自己”两端的电压应该是多少,自动调整自己两端的电压。

由于我们系统是恒压 恒流和 恒阻一起做的,相对于地隔离的方案少了一些保护,但是相对简单了很多。

网友N:
楼主的描述我在某公司的时候做过这个,就是参数不一样;

找个样品研究一下吧

网友O:
和录放机里的电动机稳速相同

网友P:
瞎猜一下

在图8的R1上并个小电容试一下(比如100p)
或在RL*上并XX5的电容试一下。

我的想法是BJT部分是后加上去的功放,应该进行相应的补偿才是。

网友Q:
LZ的意思是把电阻丝的温度控制在200度,不容易的.

LZ的意思是把电阻丝的电流控制在20mA,以达到电阻丝的温度在200度,不容易的.影响精度的无法控制的东西太多了.

网友R:
大家好像都在猜楼主最终目的是什么

1.稳定温度
2.稳定电流
3.恒阻值负载

看了大伙的帖子我也蒙了,楼主选个吧。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

谢谢大家的精彩回答,收获很大!

不好意思,意思有点搞,不大容易表达(也许是本人语文太差了,没学好!)。

就是要控制热丝稳定工作在200欧姆对应的温度。

并通过两根热丝(分别置于不同的环境),感知两个热丝周围环境温度的变化。

因为当某个热丝周围的环境温度发生变化时,加在该热丝上的电流或电压要相应发生变化。

前面也用了两个类似的电桥,但由于桥太偏,系统噪声很大,一直没法解决。

麻烦大家了!

网友S:
估计楼主做实验是用外用板吧

手工焊接的好坏也会直接影响系统噪声的。
我不是做模拟电子的,不过这点意见还是提出来

网友T:
不要把简单问题复杂化

网友D:
嗯,有道理,恒流的时候做恒电压检测、反馈即可

LS的方法不错!

我也是这样想的:
先把一者恒定,另一个就好办了

网友Q:
还是不懂

网友H:
fzyuan的方案是错的

楼主要求的是恒阻。他给出的电压10V、电流20mA只是典型环境条件下的电压、电流值,在周围环境条件变化时,例如环境温度降低时,可能就需要调整为电压11V、电流22mA了。
fzyuan的电路设计意图是实现恒压10V、恒流20mA,实际工作时,要么是恒压部分饱和,要么是恒流部分饱和。二者同时线性工作,只有在楼主所说的典型环境条件下才有理论上的可能,实际上是做不到的。

网友R:
没办法,

我又仔细看了一下楼主第一贴:

可能是这样一种设备,发热的电阻丝用来加热一个容器或局部环境,使容器内的环境温度保持恒定,不受容器外的温度变化影响。

网友U:
说明

当RTC=500ohm时
  Vf = 0
加在电桥上的电压为Vref
当RTC > 500 时
  Vf < 0
加在电桥上的电压为 Vref + Vref电压减小,流过RTC上的电流减小,电阻会减小,直到重新稳定

当RTC < 500 时
  Vf > 0
加在电桥上的电压增大,RTC会增大

网友V:
说的好啊!

楼上的电路好啊!我顶!!!

网友W:
控制热丝稳定工作在200欧对应的温度用PWM是可行的.

网友X:
我的毕业设计做得就是这个

不过我是测出来软件计算的

网友T:
回48楼

除非电阻丝的电阻是500欧姆,否则永远无法同时满足10V和20mA的要求,要不你就得推翻欧姆定律了。
我认为是个问贴的目的是为了使电阻丝稳定的工作在500欧姆的状态下。
我的电路能够提供的最大功率是200mW,电阻丝的端电压最高是10V,如果电阻丝高于500欧姆了(温度过高),电流就小了,他的功率自然小于200mW,在一定的散热条件下,热平衡条件就不满足了,温度下降——>电阻下降(目的达到);但是这仅仅完成了一半的工作,如果散热条件改善(热散加快了),完了,我的电路就有问题了,不仅我的电路有问题,而且楼主的要求也有问题了:当温度较低时,比如说电阻值只有200欧姆的时候,电阻丝上的功率仅有P=I×I×R=0.02×0.02×200=80mW,那么80mW的功率能将电阻丝加热到更高温度吗?
也许可以,可以肯定的是,这80mW功率可以使电阻丝产生温升,只要它与环境的热阻达到一定水平就可以。当然这个条件能否满足就得问楼主自己了。

所以按我的理解,我上次电路是有问题的,20mA的恒流控制应该去掉(或者,为安全考虑,可以增大限流值,比如设置为50mA?),这样实际上的电路就是一个恒压源了,当然图中的25欧姆电阻及其相关的放大器应该保留,这可以用来检测流过电阻丝的电流,有什么用呢?可以通过电流来检测散热情况,比如可以用来检测流过电阻丝表面的空气的流量。

楼主:你使用它来测量流量吗?

网友I:
认同“fzyuan”的看法。

条条道路通罗马,fzyuan的方案与我的想法差不多。
我在20、21楼时错解楼主的意思,犯了一个低级错误,以为环境散热能为稳定的0.2W,提出了采用简单的用10V稳压电路,后经小A的提醒,才醒觉......◎#¥%¥◎#....采用简单的10V稳压电路供电,就算达到负载500R,热管可能还会继续加热,所以只要在负载达到500R时加以控制就可以了。
35楼的想法是采用稳压供电、负载串接分压电阻,直接检测负载电压进行电流控制。
看到fzyuan的图有相当大的共鸣,不同的是我采用了稳压供电,无需电压控制,负载与25R检测电阻互换。

网友H:
不要盯住10V、20mA这组数据

10V、20mA,只是楼主举例说明在某种环境条件下电阻丝的工作点。这个题目要求的是电阻丝的电压与电流的比值(即电阻值)保持恒定,而二者的乘积(即功率)则随环境条件的变化而调整。比如说,可以是9V、18mA,也可以是9.5V、19mA,或者是10.5V、21mA,11V、22mA ......。所以,10V、20mA仅仅是无数个可能的工作点当中之一而已。以这组数据为根据所作的任何设计,可以说从一开始的出发点就是错误的。

网友I:
强词夺理

电压、电流根据设计的电路形式不同,应用环境的要求等等做出适当的调整,这是设计的基本灵活性。

楼主既然是“举例说明在某种环境条件下电阻丝的工作点”,那么大家就不可以“举例”以某个电压电流做恒定点??

至于“电阻丝的电压与电流的比值(即电阻值)保持恒定,而二者的乘积(即功率)则随环境条件的变化而调整。”,大家不就是围绕这个题目提出讨论吗?
电热丝随温度的变化而改变,电压或电流二者一个确定下来,不就是功率随温度变化了吗?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请你说说一个电压、电流二者都无需确定的方案出来。

另,想请教怎样的出发点才是正确的?

网友H:
用图形来解释

如下图,电阻丝的工作电压U、工作电流I,在I-U平面上,本题要求工作点的调整轨迹是沿红线移动,而45楼的电路方案是沿蓝线移动的。除了在交点(也就是10V、20mA)以外,都不可能满足500欧姆电阻的要求。所以,这个方案的错误是很清楚的。

网友Y:
有个疑问

LZ是什么电阻丝,可以做到20mA,10V,在自由空气中0.2W的功率下温度达200度?

网友D:
tuwen,做控制永远不可能一直处于理想点,真正需要的是控制

范围

因为没有偏差,就不可能有调整(PID同样如此)

只要环路稳定,增益够大,完全可以把偏差控制在需要的范围内

网友H:
斩波恒流法实现恒电阻的设想方案

下图是参照斩波恒流控制器L297的内部电路所设计的电路方案。
Q1、Q2是电子开关,受U1控制。U1当作R-S触发器使用。555方波振荡器以一个固定的频率使U1输出高电平,打开电子开关。当电阻丝阻值低于500欧姆时,取样电阻上的电压高于比较器的参考电压Vref,U2输出高电平。当电阻丝发热、阻值到达500欧姆时,取样电压降到低于参考电压,U2输出低电平,电子开关被切断。下一个周期,电子开关又打开。以上过程反复进行,使电阻丝的阻值稳定在500欧姆附近。
振荡器的频率越高,电流的波动幅度(也就是电阻值的波动幅度)就越小。图中的200Hz只是我设想的一个数值,可以根据试验结果来调整。
U3的作用是在U2输出低电平、电子开关被关断后,利用U1的6脚电压使U1的CD端恢复高电平,避免出现CD和SD同时为低电平的情况。C1、R3的作用是使U1-6脚的波形略微延迟一点再加到U3。
参考电压Vref的计算: 18*10/510=0.35V (忽略Q1的导通压降)

各点工作波形:

网友I:
楼上终于回归主题了。

采用楼上的方案也行

网友I:
二姨下午爆了,63楼的图也爆掉了。

不知是我的理解有问题还是tuwen的表达不明。
就我的理解,tuwen在63楼的方案与58和60楼互相矛盾。
63楼的方案同样也盯着17.65V、(约)35mA,这组数据,并以这组数据为根据作设计。
60楼的图现在没了,我昨天下午还能看到,但我还是不明白你的描述。
45楼的方案虽然比不上63楼的方案,但意图是设恒流并检测电热丝电压再加以控制,所以说那个方案是错误的,我不认同。

网友H:
补上图

不知什么原因,60楼和63楼的图不见了。现在补上。

45楼的图,现在也看不见了。希望帖主能补上。

60楼的图,我说的太简单,现再补充说一下:
fzyuan在45楼的电路图,上半部分是恒压控制,下半部分是恒流控制,整个电路是一个带有恒流限制的稳压电源。稳压值是10V,恒流值是20mA。电流值在20mA以下时,它是一个稳压电源,这就是图中蓝色的竖线段。电流到达20mA后,不能再增大,就成为恒流电源,这就是图中蓝色的水平线段。
所以,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这个电路的特性:1,它不能输出高于20mA的电流;2,在20mA电流以下时,它的输出电压只能是10V,不可能是其它值。所以,它只有在10V、20mA这个唯一的工作点上符合二者比值等于500欧姆这个条件,而这个工作点只有在一个特定的环境温度条件下才会出现。环境温度一变化,工作点必然移动。移动到任何其它点,都不可能符合500欧姆的条件。所以说,这个电路方案是错误的。

网友T(2008-11-11):
确认一下楼主的目的和条件

楼主在起篇中提到:
“有两根热敏电阻丝(常温下电阻阻值相同~200 ohm,温度系数为正温度系数~1.5 ohm/度)。已知将电阻丝放在空气中,电阻丝工作在500 ohm(即200度左右)时,通过电阻丝的电流必须为20毫安(此时,电阻丝上散失到空气中的热量为0.02X0.02X500= 0.2W,并达到动态平衡)。要求设计一个电路同时控制两个电阻丝,使两个电阻丝同时恒定工作在500 ohm。在散热条件变化时,电路要能自动调节加载电阻丝上的电压或电流,使之稳定在500 ohm。 电路越简单越好,功耗越低越好!”

我认为红色部分是最重要的,由于上面提到了电流必须为20毫安0.2W,并达到动态平衡,这2个信息在设计方案时应该被注意。

从直觉上觉得此题不需PID之类的控制,应该可以用简单的线性或非线性控制就可以之间完成。如果有人采用那些斩波之类的形式来降低系统功耗是可以的,并且这也符合楼主提出的要求,但它绝非控制之核心。

网友T:
最终建议

最终建议在9楼“systemboy”的电路基础上进行一定的改进,楼说曾经采用过类似的电路,但是噪声很大,并且问如何控制2组电阻丝。

噪声大肯定是产生震荡了,是参数没有调整好的原因,
同时控制2组电阻丝,可以再复制一个电路。

9楼的电路最终可以时电阻丝的阻值稳定在500ohm,但是如果要求LM358控制,最好将100ohm和1ohm的两只电阻提高十倍。

当然,此电路还可以进一步根据需要进行针对性的改进。

网友I:
66楼,明白你的意思了。

你执着两个“恒”字,被它套了,呵呵
2个“恒”字都是有条件的,只能限大不能限小。

电路特征正如66楼所说,当它是一个稳压限流电源而已。

电流大于设定值时(20mA),电流控制晶体管进入线性状态,导通度下降提高内阻,稳定整个回路电流在20mA,而电热管的电压为 R*I。

如电热管两端电压低于设定值,电源控制晶体管进入深度导通,电热管升温,随着升温,电热管两端也慢慢上升。当电热管两端电压升到设定值时稳定;同时电源控制晶体管的导通度也有所下降提高内阻,稳定电热管两端电压在设定值。

假如电热管再升温,由于电热管电阻也增大,而两端电压不变,流过的电流就会下降(这时,虽然电流控制管进入深度导通状态,但整个回路的电流受电热管所限制),随着电流下降电热管的消耗功率也下降,温度也同样下降。

这2个“恒”是控制点。

以上是我对fzyuan在45楼电路的理解。

网友T:
66楼tuwen的错误

tuwen在63楼给出的电路几乎没有任何意义,把它简化了说就是一个恒流源,但是这个恒流源提供的电流并不是直流电流,而是脉动的,只是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的有效值(或平均值)保持基本稳定而已。这个电路如果是为了提高电源的效率,从斩波原理上也说得过去(具体电路我没有仔细分析,我并没有去关心它的正确性),但是电路太过复杂,其实2元一片34063+LM358就可以实现这个功能,并且供给电阻的是较纯正的直流电流。

另外,再明确一点,如果认为仅用一个恒流源(20mA或者是其他电流值)就可以使电阻丝稳定在500欧姆,那就是大错特错了:
试想:
如果20mA可以使电阻丝从200欧姆上升到500欧姆,再计算一下加载在电阻丝上的功率的变化是从多少到多少呢?80mW~200mW!楼主说了200mW可以达到平衡,但是单恒流源电路共给的功率是随着电阻值的上升而直线上升,功率越高应该温度(能动态平衡的温度)也越高吧?这倒好,温度超限了,你不减功率反倒增加功率,最终结果只有一个:烧!

再增加一点说明:

电阻是物体的一个基本属性,他不会随着外部电路结构的变化而变化,但是他通常会随着温度的变化而变化,然而在此案,温度与加载在电阻丝上的功率的关联很密切,所以提醒大家要注意:
我们的实际控制对象是温度,而非电阻,温度是本质,电阻是表现,是我们可以比较简单测量的量而已。

网友Z:
RE

我的想法还是用软件做,在变化不大的情况下应该可以做到2秒左右的调节时间。PID是万能的控制算法啊,呵呵。

网友Z:
RE

其实我还是想说tuwen和郭兄的方案就是恒压下,控制电路恒流。关键是在于控制方式,跟7楼的方案没有什么大的不同,都是1阶取差分的控制,我想也会因为电热丝的热惯性产生一些振荡的吧。

网友AA:
搞不懂这么个帖子永垂不朽的原因

攒的裤子太多了?

网友AB:
估计楼主是要做这个热导检测器 以前我见过氧化锆测氧 也是

-------------------------------------------------

引用 网友AC: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按此察看该网友的资料 按此把**加入收藏夹 按此编辑本帖

72楼: 看看这个!

热导检测器
热导检测器(TCD)是利用被测组分和载气的热导系数不同而响应的浓度型检测器,有的亦称热丝检测器(HWD)或热导计、卡他计(katherometer或Catherometer),它是知名的整体性能检测器,属物理常数检测方法。

一、工作原理
TCD由热导池及其检测电路组成。图3-2-1下部为TCD与进样器及色谱柱的连接示意图,上部为惠斯顿电桥检测电路图。载气流经参考池腔、进样器、色谱柱,从测量池腔排出。
R1、R2为固定电阻;R3、R4分别为测量臂和参考臂热丝。

网友AD:
哈哈

如果是非封闭型的那就有点难了,外界的温度及风速对电阻丝的温度也有一定的影响。

网友AE:
tuwen的方法可行

    很多电路实际上并不需要做得太复杂,这样对成本和稳定性都有很好能够保证。
    给tuwen的图几点建议:
    1、在U2的2脚加一个精度较高些的基准电压,这样取样就较稳定,控制精度会更好,C1的电容不能太大。
    2、如果可以,用高一些的电压来工作,这样的加热的瞬间电流会大些,电阻加热的响应速度就会快些(不过要控制好它的电阻功率可容极限)。
    3、tuwen已经说过频率高控制精度会更高,但是并不是越高越好,要跟据环境来具体调节。

网友AF:
看不明白了

不明白

网友AG:
看来不少人都时间充裕

其实LZ的目的是什么呢?是检测两处的温差?如果是这样可以讨论一下其他方案。LZ提的可能只是一个方案,大家不要一看到就马上往电路上想,时间浪费的冤啊。

网友AH(2008-12-23):
建议楼主看一看热丝风速计的电路

   就是这原理,控制灯丝恒阻,然后测量电流正比于风速

网友AI:
找到组织了

我一直被这个电路困扰,到处找资料也没找到,我们实验室的气相色谱分析仪器的热导检测器TCD的桥流电路就是这样的,我一直搞不懂,拨码开关设定电流,我怎么也不明白电流是如何控制的,今天看到了,原来是恒电阻电路,总算找到组织了 ,这么简单的电路我快要哭了。

网友AJ:
风冷式风速计

网友AK:
都是高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