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以前就想不通的问题

楼主(2008-10-12):
问一下分析三极管放大电路的交流通路时,为什么把直流电源短路掉,个人认为交流信号输入的时候,电路跟直流电源也是有关系的,当然我的分析是错的,哈哈,请指点下

网友A:
电源的内阻理论上为0,对交流相当与短路

楼主:

电压源应该是理想的电压源+内阻串连,内阻不算的话,电压源还在的啊

网友B:
分析的是交流通路,这时当然不能加入直流.

而直流电源内阻又为0所以就短路了.
当然整个电路是交流和直流的共同作用结果.

网友C:
并不是分析交流通路就不能加入直流,而是简化处理。

若交流信号过大,进入到非线性区,不考虑电源就会有问题。

网友D:
我觉得是小信号模型的话

交流是托载在直流上的信号;

又因为电压幅度相对直流来说很小。

所以静态分析的时候,电压源短路 电流源开路

网友C:
静态分析更不能去掉电源啦

交流信号分析时,去除电源和电容的依据是其傅立叶级数展开中的直流项对分析无关,但其前提是维持线性系统特性。若信号进入到非线性区或线路本身就是非线性线路,则其分析就没那么简单了。

网友D:
HWM 你能在解释详细点吗

举个列子看看,观点还是很新颖的

网友E:
电源的内阻理论上为0,对交流相当与短路

电源的内阻理论上为0,对交流相当与短路

网友C:
re 8楼:观点并不新颖,只是利用了线性系统的叠加性。

网友F:
帮别人推广个网站

学知网是个有5000G学习资料的下载网站,注册后可免费下载以下资料:
[目录]课程大全|理学|电子信息科学类|电子|嵌入式系统|2005实习|ev40|T6963C
[文件]Pickhzb.ex
[地址]http://www.stuknow.com/downlist/10004/8da3727a07e738534e9ea45d2c5c0573.htm?popid=Liuyk_0321

网友G:
输入的交流信号会影响到直流电压源的输出电流

,具体会影响多少又是由电路结构决定的,电压源内阻为0,所以要把电压源看做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