幫我看看是這個運算的工作原理

楼主(2008-10-13):
各位下面為我司的一款攪拌機控制線路板,現在由於客戶更改了新的馬達,故要求我們按新的馬達來重新調整速度達到規定的范圍內。現在測試的數據提供如下

一檔:新馬達功率:52.7W,電流0.67A,速度:184RPM,這是負載的在這個電流時的速度。
   舊馬達功率:54.9W 電流:0.72A 速度:102轉,

六檔:新馬達功率:79.5W 電流:0.59A 速度:568轉
   舊馬達功率:74.9W,電流:0.58A  速度:380轉

十二檔:新馬達功率:141W 電流為0.61A 速度:761轉
   舊馬達功率:142W 電流0.61A 速度:744轉

以上要求在規定的負載電流條件下達到該舊馬達的轉速,相差不能太大.電路原理圖如圖,平時在生產時調整VR2來達到規定的速度,現在新馬達該如何調整才能達到舊馬達的速度。謝謝
另外講講,這幾個運放的工作原理是如何分析的,謝謝了

网友A:
我给你详细分析一下原理

1、L2应该是个检测速度的,速度越快,单位时间里L2出来的脉冲越多,脉冲不是方波,应该是窄脉冲。
2、U1A对L2的脉冲放大,这个电路没有一个直流的稳态输出,设计欠妥。
3、Q1、R6、R7、R8、C3组成一个频率电压转换电路,脉冲频率越高,C3上的电压越低,Q2是开机延时电路。
4、U1B对C3上的电压进行比较和反相放大,得到一个与速度同方向的电压(C6上的电压),即速度越高,输出电压越高。
5、Q3、Q4是过零检测电路,当有交流过零时,输出为低,平常电压为高(设计的不错)
6、U1D对过零信号整形,并在过零时,输出为低,将C8放电。
7、每次过零后,R19从零开始对C8充电,比较器8脚的电压大于9脚时,U1C翻转,输出为低,可控硅触发。
8、当C6的电压越低,U1C的翻转越快,导通角加大,电机速度提高,当速度过高时,C6的电压也提高,使得导通角又降低,实现稳速。
9、知道原理,该怎么做你应该明白了吧?

10、楼主很固执,可控硅明明画倒了,就是不承认,请上書上核對一下用法吧!

另外:楼主另一个相同内容的帖,被我给删除了。

网友B:
2个问题

1.电路图不清晰,什么也看不清楚
2.“要求在規定的負載電流條件下達到該舊馬達的轉速,相差不能太大”这要求有问题。首先,从你的表达来看,可以认为你的要求中还包含一个“电机输出力矩相同”的要求。而对于直流电机而言,如果你要求力矩,电流和转速3个工作参数能相同时,那么就要求两个电机在某个工作电压条件下能够出现T-I,T-N曲线一致的情况,而这本身实现的可能问设计电机的比较清楚,我要说的是你选定的电机,如果没有达到这个状态,那么就说明这个电机不能工作到你期望的值。

   个人认为,不管是对电机还是控制电路提要求,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产品服务的,那么,不如谈下产品的相关要求,比如,是否当被设定的档次时,搅拌机不论搅拌什么都要满足转速相同(衡速控制),或者满足工作电流相同(可认为是力矩相同)。当然了,这个问题可以通过分析你提供的电路图来知道(弄个清晰点的电路图)。
    如果产品的特定要求实现了,电路的控制参数及电机参数的要求可能就可以不用这样限定死了。
    还有,你已经测量了几组数据,帮你分析下电路图或许能够告诉你怎么修改电路参数呢。

楼主:
謝謝這位朋友的提義。

謝謝這位朋友的意見,這個不用去和力矩的問題,只要在規定的負載電流下,各檔位的轉速要與舊馬達的相同。這裡我要說明一下,現在客戶用的新馬達與舊馬達的價格不一樣,所以成本方面要求用新馬達來控制,不過這裡不要求功率相同。只要求在規定的負載電流下,轉速達到相同就可以了。
  現在發來清淅的電路原理圖,看看上面兩組運算的工作原理是如何的,幫我分析一下,另外,如何調試。謝謝

楼主:
請高手幫忙分析

請高手幫忙分析

网友A:
L2是什么?

可控硅看起来是画反了。

网友C:
马达不同,相同驱动电流未必转速相同

若是要求的转速,你管电流干什么?晕死

楼主:
L2是反包包饋線圈

樓上的朋友,可控硅決對沒有畫反,你還是上書上核對一下用法吧。還有L2是反饋哦,

楼主:
回復六樓的朋友

該機是在負載的條件下要達到此電流和轉速,要不然對不上以前的舊馬達,只有這樣,客戶才有可能承認我們新的馬達,從我提供的數據上看,明顯新馬達的效率要比舊馬達的高很多,所以此電路是完全可以調的。

网友A:
谁知道这个线圈采的是什么信号?

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可控硅绝对是画反了,呵呵。。。

网友C:
这电源用的,真能省钱啊,

楼主:
可控硅沒有反

樓上的朋友可控硅沒有反,這裡我不想做過多這方面的解釋了,現在關鍵是要達到要求,如何調,上面兩組運算的工作原理。分析一下。謝謝

楼主:
難到沒有一個人懂的嗎?

難到沒有一個人懂的嗎?

网友B:
电路大致原理

刚看楼主说L2是反馈线包,没错吧,一开始我还以为是一个用来产生自激振荡的电感。先就以楼主说的大致分析下电路的工作原理,具体是否正确需要对实际电路进行测量才知道。
1.由LM339 U1A组成的相关电路是一个震荡电路,(如果L2是电机反馈线包的话,这个部分电路就是用来测量电机转速的电路),在这里比较强的功能是将L2上面的较小振幅的波形整成类似方波的波形,楼主可测量下比较强1脚的波形便可验证。
  这里比较器所搭建的电路具有死区功能,避免因为L2波形不稳定造成输出波形受干扰。

2.R9到C2之间的电路实现的功能主要应该是将U1A输出的波形进行反相,同时限定波形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在需要的位置,这部分电路中与Q2相关的电路作用还不明白,楼主如果想了解清楚点的话可在实际电路上验证。

3.U1B组成的电路将输出一个类似锯形波或三角波的波形,VR2可以调整这个波形上下波形的比例(类似占空比)
  到此为止,以上电路将电机的运转速度按设定的值反馈到了U1C电路

4.Q3和Q4部分的电路较为奇怪,按电路的设计看应该是用于产生一个固定形状的波形,是个自激振荡电路才对,不过感觉电路没办法震荡,这里楼主可参考实际电路验证。

5.如4猜测的没错U1D电路也将产生一个类似锯形波或三角波的波形,这样,由两个电路组成的波形信号经比较强U1C判断后输出特点占空比和频率的控制波形,用这个波形来控制可控硅的开关状态,从而达到对电机有效驱动时间的控制。

以上原理分析有待楼主验证。
这里有个问题就是不知楼主所说的调档是在哪个位置进行的,为何还一定要保证电路的工作电流一致?
从你提供的数据看,电路似乎不论带什么电机都会限定工作电流在一个值附件,这个限制是否还有其他电路或元件的参与,如果没有,个人猜测可能与L2的工作有关。

楼主:
對十三樓的朋友的分析回復如下

首先要謝謝十三樓朋友的分析,你的分析不無道理,在這裡,我作為這個項目的負責人,對你的分析和要補充的問題作一個詮釋:

    首先回答第一個問題:就是調檔位我們是調VR1,這是一個20K的可調電位器,電位器上有一個旋扭,SW1為輕觸開關,當旋扭旋轉時,輕觸開關便導通,此時為一檔,旋扭調到一半為十二檔,調為四分之一為六檔。
    第二個問題這裡說一下:我們在攪拌機的玻璃碗內放入約80%的河沙模擬在負載時要與我們舊馬達的檔位和轉速及電流要能匹配,這裡要求,最高檔和最低檔在相同的負載電流下要相同,以到達替換馬達時不改整機的性,如客戶在購買這個產品時,如發現新的產品,同樣的負載情況下速度快很多,這個是不會被接收的。要求的這個電流的限制,已沒有其它的電路元件,我將重新上傳一份完整清淅的圖紙。
    第三對十三樓朋友的分析,我是認同的,這裡U1B的輸出為一個鋸此波,剛開始的輸出為3.8-4.2,轉速偏快,但我剛此電壓調到2.8-3.3時,此馬達的參數已能達到要求,
    因為這個電路我是第一次接觸,所以有的地方我也沒有弄明白,在這裡想和大家討論討論,
   在這裡為了讓大家能夠更加詳細的了解到此機的工作情況和電路原理,我將得新上傳完整的和成品機的測試情況,供大家在以後的工作之中能夠用到。

    在這裡看看該電路該如何調整此參數能夠到達到要求,說說原理。謝謝

楼主:
成品機的測試情況

成品機的測試情況

网友A:
先将大图移过来

网友B:
R27原来是不是接到GND上去的

我就说怎么分析得这么奇怪

楼主:
謝謝十七的寶貴意見

謝謝十七樓的寶貴分析意見,
有種茅塞頓開的感覺,可控硅的用法在這裡讓你見笑了,其實剛接收這個調試項目的時候大概還是知道調的位置,不過這個電路現在為止,我還不知道是誰設計的,所以一直以來,有的地方沒有弄明白,一直是我工作的一個困惑,所以想在這裡尋求良方和各位大俠的幫助。這個電路我運用試波器,可變電阻器,已將此馬達的性能調整OK,我的變動方案是:將R15/15K更為22K,將R16調為20K,R13更為470K,VR3和VR2在這裡作微調的作用,因為每個馬達的參數不可能完全相同,所以這裡也是有所考慮的。
   調整後的U1B的輸入電壓為:3.0-3.3之間,有點鋸止波峰值為1.2V,剛開始為比較明顯的三角波。
  在這裡對支持我的朋友表示感謝。當然我會一如既往的支持21IC的BBS。謝謝。

网友B:
新电机有点悬

从新旧电机的测量数据看,旧电机在规定1档6档及12档上的速度变化可认为是线性的,而新电机并非如此。
如果希望能够调试出适合新电机的控制参数的话,可对VR1相关的电路进行调整,重点可是R15。
这里修改的修改原理:
    一般情况下,在工作电压一样的情况下,电机的工作电流是由所驱动负载决定的,由于你的测试采用了相同的方式,虽说电机转速会影响沙对电机的阻力,但是,在要求不精确的情况下可认为你的测试是在恒输出扭矩条件下进行的,并且这个扭矩不会随电机的转速变化而变化,因此,不管是新电机还是旧电机,不管你调节在哪个档,电机的工作电流都是相近的。而新旧电机的不同只是效率的不同。对于电机的工作,很明显,新旧电机只是无法在同一个电路下,在相同的档次下实现相同的转速而已。让电机工作在相同转速,相同电流下,是可以针对新旧电机设置不同的“档”实现的。而调节VR1的电路目的是重新分配这些“档”所对应的控制波形。

楼主:
另外十七樓的分析,非常的到位,

另外十七樓的分析,非常的到位。再次感謝。

楼主:
回復20樓,

20樓的熱心朋友,非常感謝你的參與,你的修改原理我非常的贊同,但我有點補充說明:
   如果只調整R15的參數,在相同電流條件下,會出現轉不動負載的現象,這個在早前我有調試過,當時調R16的參數也是一樣,均要同時加以調整才可以在該轉速下正常的工作,否則電機將轉起動不了,我通過對R15和R16,R13的三個參數的調整,此機在大電流開機的狀態可以正常的工作,見我上面的調整參數便知。

网友D:
5、Q3、Q4是过零检测电路,当有交流过零时,输出为低,平常电压为高(设计的不错)
---------------------------------------------------------------------
不解.  ?????

网友A:
我也感谢楼主的电路

可以看出,设计者的功底不错。

不过电路个人觉得有点小瑕疵:
1、电阻R31最好移到与电容C17串联的位置比较好,减小开机冲击,并可以改善EMC性能。(功率用1.5W的)
2、U1A最好给点直流偏置,使得静态时有一个稳态的输出电平,以提高抗干扰能力。
3、双向可控硅是电流触发型的器件,要求触发电流比较大,直接用339输出驱动,有点风险,最好能加个电流驱动电路。

网友E:
分析的出神入化

中国像awey这样的人才,有1000个就不得了了

网友F:
awey和XWJ

awey和XWJ两大高人在21ic实乃我辈菜鸟之福也!

网友E:
我还是看不懂

过零检测电路到底是哪个信号过零啊?双向可控硅控制的负载在哪里?

网友D:
我也想问呢,

不知左上角那个圆圈里有三个点的东西是什么?

网友A:
指示灯(氖气灯)

楼主:
非常正確

awey你的回答非常正確,在這裡我要幫awey確認一下,確實是指示灯(氖气灯),每位朋友都非常的熱心,看來我的這個貼沒有白發,avey上面的建義非常好,不過這個電路客戶已承認,量產了數次,能在這上面提義改善意見,我覺得已經非常難能可貴了。away你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啊。

网友B:
楼主能否提供L2波形与电机转速的关系

比如L2检测到多少脉冲才表示电机旋转一圈?是1个脉冲代表电机转一转吗?

网友G:
awey看的挺仔細的。

L2是電磁檢測,電機應該有一小塊磁鐵。
電機轉動后有慣性,難于實時控速,估計是一轉一信號。

楼主:
32樓非常正確

你的分析非常正確,電機上一塊小磁塊,是通過這個小磁塊來反饋頻率的,一轉一個信號,這樣說,轉一圈會感應一次信號,如果速度快了,頻率就越高。

楼主:
應各位朋友的要求,現將測試的結果公布如下

應各位朋友的要求,且很多朋友的觀注,我想我有必要將測試的結果公布給大家,以好對證是錯是對,今天周六,我耗時3個小時詳細的測試和記錄了結果,並將測試的結果現在公布如下,awey和另一位朋友的分析已經得到了驗證。
如有義意,請提出,我將對全部問題作詳細回答。

网友H:
想问问楼主:14脚脉冲的周期是多少?

是10ms还是20ms?

楼主:
回答35樓

14腳的周期為8.3ms ,頻率為120HZ,很高。

网友H:
120Hz?楼主在什么地方?市电是60Hz的吗?

这个过零检测电路的工作总觉得有些扑朔迷离,没搞清楚。

楼主:
我用的是60HZ

60HZ沒錯的,你的意思是50HZ就是10MS嗎?
過零檢測上面已分析得很清楚,請查看上面的回復,
那你會認為是什麼電路,可以發表一下。

楼主:
另外復37樓

你的這個頻率是怎麼算出來的,可否知。謝謝、

网友E:
过零检测检测的是谁?

被检测的信号是市电电?请awey阐述一下过零检测的原理好吧?实在看不懂

网友E:
为什么l2输入信号频率U1A输出信号频率不一样?

就是信号输入的第一个单元,放大器接成了正反馈。

楼主:
我來糾正一下awey的分析

我來糾正一下awey的分析,介於這麼多朋友的關注,
awey,很抱謙,我再次耗時3個小時驗證,經過仔細分析和實踐,您的第8項分析有誤,U1D過零時應輸出為高電平,見我下面8腳的輸出波形圖便知。謝謝。

网友A:
楼主你搞错了

你上面的波形是电容上的充电波形,你把电容去掉再看看。

过零的时间很短,就是因为过零时输出低电平,才使得电容上的电瞬间释放,你上面的波形下降沿,就是U1D检测到过零,输出为低电平引起的。

楼主:
現在說抱謙的應該是我了

現在說抱謙的應該是我了,誤得一個結論就跑。再次分析,過零為低。看來我技術有待提高啊。謝謝。

网友I:
楼主是哪的?

用的是繁体字

网友H:
我怀疑过零检测部分是否画错了

楼主的图中R27接到P2脚,但我认为应该接到P1才对。不知道是否画错了。

网友A:
tuwen 看得仔细,确实R27接到P1更合理

不过接到P2也能工作,可控硅导通后,U1D输出是什么已经无所谓。

网友H:
我看不然

“可控硅导通后,U1D输出是什么已经无所谓”。我看不然。
这个电路检测到的是相对于直流地线的过零点,它与交流过零点有一个8.2V的偏差。所以,这个检测电路的动作点与交流过零点之间会有微小的偏移。见下图:

可控硅导通后,R27等于接到直流电源的+8.2V上,直到交流电源下一个过零点为止,这期间下一个过零点的检测可能会被“淹没”掉。 这就是我要问楼主触发脉冲周期的原因。

网友G:
电路的过零检测部分的目的不是要过零触发。

而是要触发频率同步。
利用C8在每个过零点放电后充电的固定特性做为电源周期的参考。
但转速高时,C8在电源的上、下半周的充电时间较长,才能使U1C翻转触发Q5,从而达到减速。
反而但转速低时,C8在电源的上、下半周的充电时间很短就超过U1C的9端。即缩短了Q5在半周的过零后的导通时间。

网友H:
我知道不是过零触发

过零检测的作用是令C8放电,并开始C8的充电,为下一次触发作准备。

我的意思是说,R27如果接到P2,在可控硅触发之前,P2的波形是交流电的波形,但可控硅一旦触发,P2就跳变到上图的“交流零”上,也就是对直流地保持固定的8.2V。这样,图中右边的那个过零点就可能检测不到,结果每一个周期只能检测到一个过零点,造成可控硅半波工作。

但据楼主的实测,可控硅实际上是全波工作的(市电60Hz,触发频率120Hz)。
如果实际电路R27确实是接在P2点,我想,这可能是Q3基极上的电容C11起了移相作用的缘故。R27、C11使得Q3基极电压波形向右移动,使上图右边那个“检测过零点”移到“交流过零点”的右边,避免了被可控硅导通所“掩盖”,但同时也使得左边那个“检测过零点”与“交流过零点”间的偏差加大。由此看来,这个过零检测电路的设计有点“凑合”的味道。

网友G:
不好意思tuwen,错解你的意思了。

我认为过零检测是这样的:
假设C15已充电完成。
上半周:
外电源从P3-》Q4的EB-》R27-》P2-》负载-》P1,在这个上半周变化过程中,只要Q4的Veb大于晶体管的导通阀值,Q4就导通,而后的就算Q5导通,其压降大于Q4的Veb阀值,Q4依然导通,直至上半周下降至Q4的导通阀值(算零吧),Q4、Q5截止。
下半周:
由于低压供电电源(C15)的正端接在P3端处,P4的电压相对P3端高时,就相当于在低压供电电源(C15)的正极上再叠加一个外电源。
外电电源通过P4-》P1-》负载-》P2-》R27-》Q3的BE-》R26-》C15。
当Q3的Vbe到达导通阀值Q3就会导通,同样,而后的可控硅导通压降仍然能使Q3的Vbe大于导通阀值,直到下半周回零,Q3、Q5截止。
这就完成了一周的检测。
C11用于消除外电源的干扰。

楼主:
awey快評評,誰對誰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