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功率的恒定

楼主(2008-10-13):
请教:假如一电源输出为直流12V,电流12A。负载为1Ω时,电流是否12A,为0.5Ω时为多少?2Ω时多少?是怎么调节输出的?

网友A:
你的是电流源还是电压源啊

网友B:
你的是电流源还是电压源啊

那要看你的电源是电流源还是电压源啊

楼主:
主要是想得到大电流,但器件的赖压有限制

网友C:
无论电压源还是电流源都不是恒功率

恒功率源的输出电压会随着负载(纯阻性)的电流的变化而变化,但UI乘积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