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电路.谢谢!

楼主(2008-10-14):
请问:1 in为低时,稳压管工作在反向区间,PNP导通
     2 in为悬空时,PNP断开.

网友A:
这个电路有什么用?

去掉Z2也可以工作

网友B:
你要问什么呀

楼主:
就是一个开关电路啊

我就想问下他是不是这样工作的,工作在稳压管反向电流下有没影响

网友C:
问题没有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