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简单的4-20mA采样方案

楼主(2008-10-15):
转换为RS485输出,精度及采样频率要求不高
1、单路输入
方案:125R采样电阻,正极串电阻加稳压管接单片机10位AD口,负极共地。

请问这样做可以吗,如果是多路输入怎么做?

网友A:
精度要求不高就可以

多路的话可用模拟开关切换通道

楼主:
如果单片机可以设置标定参数,精度可以达到0.5吧

另外电流输出端与单片机的地连接除了精度影响,还有其他问题吗?

网友B:
精度取决AD精度和基准源精度,处理得当可以达到0.5级

网友A:
还需要一些辅助电路

虽说直接测量也能得到数据,但依然存在一些问题。
信号进来最好需要加运放处理一下,采样电阻用100欧姆,4~20mA毕竟是外来信号需要加一些简单的保护及滤波电路。

楼主:
阻容滤波加稳压

为了简单,多路输入可不可以不用模拟开关,直接共地。

网友C(2012-04-26):
多路加多个采样电阻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