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功放厂做的高手,请看一下

楼主(2008-10-15):
大家好!
     哪位功放高手能给小弟提供一份工厂中的经典功放电路图,小弟在此多谢了,注明一下,本人只是用来个人学习的!在此多谢了!

网友A:
经典功放?

经典功放?再经典莫过于LM1875了。

楼主:
 请教一下taoest !
         可有比效好的抑制电流声的好电路??
在下做过一款电路,两声道同时用的话,电流声很大。可有解决的好办法??请教了!

网友B:
PCB要画好,否则,自激。

网友C:
LS正解,PCB话的不好,再经典的线路也会有交流声。

你贴一下原理图和PCB,大家有空帮你看看。

网友D:
音频电路的效果很大部分都来自PCB布线

网友E:
关于电流声问题

我认为是工频电流声,声音信号通道的地不要和其它的地一起走应该独立走一个铜箔,这样就能减少和避免工频电流声。功放最好接地能有效的滤除杂音。

网友C:
不太赞同6楼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