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阻变送器的原理

楼主(2008-10-15):
哪位大虾有电阻变送器的方案和大致的原理,就是输入0~1K,输出DC4~20MA的,多谢谢了

网友A:
总体思路

将电阻信号转换成电压信号,采用V-I电路将电压转换成电流信号。
如果要隔离的话就对电压进行隔离处理,
在电压电路上两个用于调节零点和满度的电位器。
再加上保护电路和滤波电路。

楼主:
谢谢

请问你用过INA126这个运放吗,低功耗的,抗干扰能力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