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编程跟踪带通滤波器实现

楼主(2008-10-21):
本人不熟悉模拟,要做一个可自动跟踪滤波器,请问前辈以下这样设计可行否?谢谢大家。

毫伏级频率信号经过放大低通滤波和工频掐波后(约正负1-4V)到跟踪滤波器,采用典型的切比雪夫滤波器(三电阻两电容)(8级4组有源滤波器),电阻采用三个数字电位器,通过单片机查表法动态调节滤波器中心频率,每次采样初始值为最大带宽,根据采样到的频率,调整滤波器的中心频率,实现更好的抗干扰。

网友A:
值得讨论

滤波器电阻跨度很大,数字电位器精度不高,数字电位器本身的噪声较大,可能电路会很复杂,测试难度大,还有电位器带宽频率有限,一边小于1MHz
若初次采样频率误差大,怎么办

楼主:
谢谢!

信号频率在1K到3K,偶尔采样错误可以通过数字滤波虑掉。
噪声不知道有多大,如果是高频的话,可否在可调滤波器后面在加一级固定的连续低通滤波器,滤波器均采样连续时间滤波器。

楼主:
高手们帮我看看吧

网友A:
我也不熟悉模拟,等高手解答

参考:数字电位器基本原理应用http://www.analogcn.com/Article/wz2/200611/20061127220828.html

低频的话采样开关电容滤波器是不是要简单些呢

楼主:
版主高手们给电意见吧,谢谢了

网友B:
用数字滤波好了

用数字滤波心里有数。

楼主: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低频滤波,采用数字虑更好呢?

多谢awey提示
    我对数字滤波(算法)也不熟悉,针对这种频率计数问题,采用那种滤波方案好呢?
    估计运算量有多大,另外还要通过串口将频率值上传到上微机(数据量很少,周期为秒级),用PIC24系列单片机行不?,cpu16位宽速度16MIPS(40MIPS可上但功耗太大),自带10位AD采样频率200K(转换率是够了)
    滤波运算的采样窗口要多大,加上中间数据,2K RAM够用不?
    希望大家能参与讨论,指点在下,谢谢了。

    补充:实际带通滤波在1kHz到2kHz之间。

网友C:
DA电阻网络

可以利用DA转换器里的电阻网络,外面搭配电容,组成滤波器,就可以调节频率,比数字电位器好用。可以试试的

楼主:
谢谢mic,今天又涨知识了,我马上了解一下,不过要用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