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AC3.3电路是否可实现??附件有图

楼主(2008-10-21):
首先通过文氏桥震荡输出3.3V交流电压,再通过射极跟随输出(推挽结构),要求输出3.3V交流,负载为22欧姆

楼主:
r1 r2是为了防止热击穿而设定的

感觉这个电路的带负载能力不强,很容易出现过载,还请各位兄弟给分析分析,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5V太小了.

楼主:
5V已经不小了

现在在AV3V3端可以输出交流,只是在负载过重的情况下(低电阻负载)电压波形很明显不符合要求,请各位分析

网友B:
Q2画反了吧?

是画反了,还是接反了?

最好采用正负电源供电。

网友C:
直接用1308的另一路驱动就够了吧?

直流工作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