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情况是电路负载过重?

楼主(2008-10-21):
在稳压直流电源中,当负载过重时会使电源输出不正常吗?那么什么是负载过重呢?电阻太小?还有就是对于一个多级电路,我们一般要求前级电路的输入电阻尽量大,而输出电阻尽小。前者我能理解,而后者就不是很明白了,我所看到的说法是这种情况下带负载能力很高。是不是输出电阻越小的话,对于后级电路其越像一个理想电压源,但这怎么说明其带负载能力强呢?
很菜,谢谢大家指教。

网友A:
带负载能力强

通常的“源”多指“电压源”。一个电源,即便输出较大电流--也即驱动较小值的电阻,或说带动较重的负载---时,而端电压却下降不多,就认为作如题。

网友B:
内阻是内阻,能力是能力,不一样

一个内阻是0.01欧姆的稳压电源,可能只能输出1A。
但是一个内阻是0.1欧姆的稳压电源,可能能输出10A。
要考虑器件的散热和允许电压电流大小。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的回答。

不过我还有一人地方不明白的是,在一个多级电路中,一个前级输出电阻大、一个输出电阻小,这两者间有什么区别。

网友C:
呵呵

楼上的,搞清楚了,要求大的是输入要求小的是输出,这有什么矛盾吗?
就象要求漂亮女孩要前凸后翘,难道前凸会影响后硗吗?

网友D:
运放在其线性区域内输出电阻近似为0

但驱动能力只有几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