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滤波

楼主(2008-10-22):
我用一个16位的DA,用查找表方式产生一个频率为50HZ,幅度为1v的正弦信号,一个周期正弦波信号的采样点数是100个.那么由于采样值的离散性,会导致正弦波会有一个个的阶梯跳变.想问的是这个不"完美"正弦信号的频谱是怎么样的?
如果用一个低通滤波器,截至频率是多少?
谢谢了

网友A:
re

基50 + 高次谐波。。。。
用截至频率稍稍高于50的滤波

试试

楼主:
我试试,谢谢意见

网友B:
很简单的

找个带宽差一点的运放,那些高频谐波想出来都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