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上个图再说话.

楼主(2008-10-22):
上面是一个AD8031的运放。使用当中发现一个疑问,想请各位帮忙解答以下.运放为5V单电源供电.

楼主:
当调节R7使得Ua>1V时(R8=9K)...

Ua!=Ub.不满足需短.Ua<为0~1V都可以.我知道此时运放是饱和了.根据需断从运放的输出端饱和时5V反推回来Ub电压是对的.感觉挺有趣,请各位帮忙解释以下.

楼主:
以前用运放从来不注意这个饱和后的问题...

今天提出来想学习学习

网友A:
共模电压过了吧

楼主:
LS:那款的最高共摸电压与供电电源是什么关系呢?谢谢

楼主:
查了下共摸电压要小于5V.

所以远没有到达极限,想了下运放一旦输出饱和的话,就不能满足虚短虚断了吧.
如上图.假设Ua为3V.则运放输出为5V.则反过来推算.Ub=1.1v;所以Ua!=Ub了.哪位能说说里面的原理么?谢谢.

网友B:
没什么好解释的

不管运放工作在什么模式下,运放输出电压总要比供电电压低些。
一般说运放的放大倍数也都是在运放输出还满足小于最大输出和大于最小输出的条件下才有意义的。

楼主:
谢谢楼上.

运放饱和后我测了下Ub的电压始终是1.1V.不管Ua如何增大.也就是说这时是满足虚断的喽?谢谢.

网友C:
LZ:先明白所谓“虚短”是由什么拉到位的。

你都知道运放的输出已经顶到电源“轨”了(若是轨对轨的话),“虚短”条件还能满足吗?

楼主:
一直都想跟HWM学学...

我一直运用需短原理,也不管它的真实由来.只知道书上说是增益很大.所以两端就基本相等了.没从内部结构去分析.当然运放饱和了,自然增益也就没了.所以需短也不能用了.HWM能说说内部的原理么?大概就行.如何满足需短的?

网友C:
re LZ:

运放的“虚短”指的是在负反馈的作用下其输出拉动某一出入端(通过反馈路径),使其两个输入端具有相近的电平(因开环增益很大,理想为无穷大)。若电源范围(包括运放特性)能够满足其输出的需求,使得其输入端满足虚短,则反馈达到了平衡点。但若不能满足其输出的需求(可能是电源范围或运放的性能限制),则就不可能达到反馈平衡点(就线性而言),因此“虚短”也就没法成立,除非改变线路参数。

楼主:
谢谢.我刚刚看了下内部结构图.

终于明白了.太谢谢HWM了.分析很透彻.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