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RC滤波电路,滤60KHZ,如R=1K,那C=?,

楼主(2008-10-22):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问题太广泛了

若要搞掉60K的信号,还需要知道您想保留什么信号。滤波前这两个信号的大小和位置,以及滤波后能接受的60K的信号强度。否则...
RC的滤波的公式您都忘了,实在不应该!

网友B:
f=1/2πRC

网友C:
RC滤不掉单独60KHZ ,用陷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