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摆放位置

楼主(2008-10-23):
电源进来后经过一个大电容和小电容,现在想问的是为了应该先将大电容放在前面还是小电容在前面?谢谢了!

网友A:
re

当然是小电容在前面.
小电容具有小的ESR,起滤除高频杂波的作用.
靠近输出端能减小引线电感.效果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