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帮忙分析这个运放电路的功能

楼主(2008-10-23):
(无正文)

网友A:
后面接的什么电路?

网友B:
BAV99一般在视频电路中做嵌位 我想这里也是的吧..

网友C:
前半部分和半波整流电路很像

网友D:
输入电压正负半周效果不同

输入正电压时,R74的右侧等于输入电压。
输入负电压时,R74的左侧等于输入电压。

网友E:
全波整流

网友F:
瞎猜一下

正半周理想二极管整流;)

网友G:
画错了的理想二极管半波整流电路

网友F:
更改

理想二极管整流;)
负侧具有整流
正侧似乎不具备整流功能(如果OP的容性负载能力强的话)

网友F:
终稿

理想二极管整流;)
负侧整流时间常数大
正侧整流时间常数小

楼主:
多谢各位的帮忙

上面的电路,我做过仿真,输入和输出信号相似,幅值和相位无明显差异.
TO 5楼 : 运放的输出点电位该怎么理解呢?
TO 10楼: 上面的电路,可以利用公式推导么?

网友F:
HEHE

你仿真的时候加上后面的电路了吗?
不加那些电路OP-PIN-2的电压是等于输入的。
你加上R76和C66看看他们的交点处应该会有不一样的现象。

PS
如果你想利用公式计算,就把正负半周的信号分开计算。
正半周时断开D12,短路BAV99
负半周时断开BAV99,短路D12
这样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