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口扩流问题请教。

楼主(2008-10-23):
我目前在用一款单片机,其I/O口可输出5V的高电平,但是输出电流最大只有50uA左右,现在我想用I/O口来控制一个红外管的开启与关断,红外管工作电流为100mA左右,开关频率在100K左右。请问各位有什么好办法没有啊?
我自己是用三极管的,电源电压5V,用I/O口接基极,红外管串在集电极,但是发现集电极电流只有10mA左右,怎么也提不上去。主要原因很可能是基极电流过小.我也想过用MOS管,但是不知道有什么型号的MOS管可以满足我的要求。我需要贴片的。
其中的要求是:芯片尽可能少,越简单越好。关断状态时红外管中电流要小于1mA。
还请各位多多帮忙,谢谢了!

网友A:
选用2N7002的话需要注意ESD问题

如果买到带ESD防护的就没什么问题了。

网友B:
三极管也是可以的

接个强点的上拉就行了

网友C:
先驱动一下啊

单片机输出口先经过74HC123驱动一下,再接3级管

网友D:
为何不再加个三极管呢?两次放大.

楼主:
awey的方案很好!

我也想了一下,在不增大体积的前提下,用MOS管是个很好的解决方案。
昨天我查了一些MOS管,主要是AO系列的,参数都满足我的要求。
用两个三极管不但增大了系统体积,而且达不到指标,这一点我试验过。
用74HC123是可以驱动,但是两片74HC123的重量比较大,因为板子的缘故我不能用74HC123。(我要控制15个I/O口)。
我在这里谢谢大家了!

楼主:
ESD的问题可以用二极管来解决。

谢谢了。

网友A:
没那么简单

2N7002的静电敏感度太高,如果本身不带ESD防护的话在生产加工过程中甚至是在拆装后就损坏了。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所以希望大家也别跟着犯。

网友E:
不单是2N7002,所有的MOS管都一样

主要是生产加工过程中要注意一下,一旦焊接后就不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