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问题

楼主(2008-10-23):
如图,在L和N之间加上10V左右的交流电,led就发光了。
有什么方法能让电压高一些才让LED放光?
谢谢。

网友A:
光耦发光管端并联电阻

或将D1换成双向二极管。

网友B:
再串个二极管试试

网友C:
将D1换成触发管

双向触发管需要的电压应该在30V左右

网友D:
??

光耦会老化的。到时候你设定好的电路参数就会变了。还是把光耦换成电压比较器再用光耦隔离吧。

网友E:
很多方法

如加大R10/R12/R13
减小R14
Q1基极再加个下地电阻
等等

网友F:
R10或R12换成稳压二级管

网友G:
to corn51

“光耦会老化的。到时候你设定好的电路参数就会变了。还是把光耦换成电压比较器再用光耦隔离吧。”

什么意思?!为什么?

网友H:
加个稳压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