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点不简单的问题,来看看吧?

楼主(2008-10-23):
已知:阻容耦合共射放大电路如图,输入信号Ui,为音频信号(300~3.4K Hz),输出Uo,显然是为了放大音频信号,RL为负载。
也许要用的公式,LC谐振频率f = 1/2*π根号(LC);
RC谐振频率 f = 1/2*πRC;

问:
1.Ui要通过C1,C1要选多大的电容,最好讲讲得出的根据。
2.输出端的C2跟C1一个数值吗?

补充:本人考虑应该根据RC谐振频率来求,不过要先知道R,那该如何求R?

网友A:
恭喜!你的电路工作在饱和区

LZ你的电路工作在饱和区的呀!能放大?

楼主:
多谢大哥的提醒!

那就把2K电阻换成20k,把5K电阻换成100的。

网友B:
问题并不复杂

你考虑问题的方向没有错,输入信号是有内阻的或者说是输出阻抗,输出信号同理,然后你要是能画出交流回路明明白白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大哥!!

交流通路是可以画出来,但电容的确定还是不会,其实放不放大是次要的,我现在想知道音频信号能通过这个电容,那这个电容值是多少?当然要考虑后面的负载。要的是经验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