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直流电机的反馈问题

楼主(2008-10-24):
电机反馈端接口如图ABC

猜测:A为旋转编码器反馈的脉冲频率信号
      B为转子位置传感器的反馈
      C亦位置传感器的供电

另有电机图如下

问题在于我想通过对图ABC的了解,得到该图所控电机的内部构成。即这些反馈到底是何种信号,到底是什么样的传感器。

(不要问我为什么不去查电机资料,谢谢)

请经验丰富的大虾帮我分析分析。

网友A:
是霍尔传感器

这种传感器输出的信号是正弦波信号,而且幅值也比较小,这类传感器输出的信号需要采用差分输入方式的运放放大,基本上用开环方式,由于运放放大倍数很大,基本上可将正弦波信号转换成方波信号。
楼主提供的两个无刷直流电机的传感器类型不是霍尔传感器的,而是霍尔开关的。这个电路不是用来检测以上无刷直流电机传感器信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