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8329启动不了,求救!

楼主(2008-10-24):
手头上的ADS8329居然碰到这样的问题,吐血啊!
板子一上电,ADS8329的CONVST输入转换就启动工作不了,而其寄存器啊之类的读写就都好的,但跟转换相关的位虽然能在寄存器中修改成功,但EOC/INT脚没反应。
可是有时上电却又是好的,所有功能都正常(能采样到正确的数值)。
实在是不知道哪下手了,有经验的指点下。

网友A(2017-12-21):
楼主解决了么?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但是我发现问题所在是需要将芯片完全断电,然后上电是正常的,不然就只能修改内部寄存器,不能正常采集数据,包括int脚没反应。数据输出卡出一个随机数。

网友A:
哈哈,,,终于解决了,,上电把ic软件复位一下ok了。。

网友B(2018-10-15):
亲爱的楼主大神,小弟求程序一份参考,实在是调不好了,471972509@qq.co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解决了么?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但是我发现问题所在是需要将芯片完全断电,然后上电是正常的,不然就只 ...

您好,最近在论坛里看见您回的消息,看见您也用过ADS8329这款芯片,小弟渣渣一个,实在是搞不通这个程序了,希望您能发给小弟一份代码参考学习,小弟不胜感激,邮箱:471972509@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