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继电器驱动!!!

楼主(2008-10-24):
电路没什么特殊的地方,为什么采用1KHz的方波来驱动呢?

网友A:
便于编程?

应该是隔离!

网友B:
估计与省电有关了

看看他用的光耦,既然是用小于0.3mA驱动的,我知道0.5mA驱动的光耦就已经很贵了,这个估计也不便宜啊!
另外,在光耦控制端并上一个1000uF的电容,估计是因为VCC的供电能力和非常差,需要借助电容存储的电量来驱动继电器。
而通过快速开断的方式来控制继电器,只要频率够快是可以使继电器保持接通状态的。

虽然个人这么分析,但还是觉得电路有问题。继电器的省电可以用加限流电阻的设计实现,而在电路中加那么一个电容对于低功耗电路来说不是好事情。

网友C:
光耦是有寿命的

用1:1方波驱动,可以提高寿命近一倍.

网友D:
占空比决定电流

可用大占空比保证吸合,小占空比维持(约吸合的1/3即可)降低功耗

网友E:
LS的答案好.

网友F:
在三极管的基极加个滤波电容,否则三极管的集电极是否会有干扰呢?

网友G:
学习了

还可以这么玩。
应该是省电。
大电容退偶啊。

不知六楼说的是否真实啊?

楼主:
回大家

光藕的型号是TLP421,电流传输比忘了,大概50%-100%的样子,电容是为了帮助驱动用的,整个系统设计的时候就是考虑省电,至于为什么用方波驱动,我也不清楚

网友H:
很奇怪的

网友I:
PWM斩波啊,最基本的DC-DC

网友J:
用脉冲驱动能大大延长其寿命

老黄头说的好,光耦里的发光二极管是有寿命的,用脉冲驱动能大大延长其寿命

网友K:
光耦E极有电容也许可以

不过,不明白R6为什么是10kΩ而不是0Ω?

网友L:
看看这个

楼主所示电路中光耦的作用在我看业是起到了电平转换的作用(因为没看到其它说明,所以我这么理解的),前级3.3V,后面继电器驱动是5V。至于为什么用方波驱动,我想是起到减少功耗的作用。楼上有朋友说可以串接电阻来起到减少功耗的作用,但我认为这两种方法是不一样的。用电阻串联,则电阻上事必会消耗一部分功率,而用脉冲驱动,则所有的功率基本上都消耗在驱动继电器上,效率绝对不一样。另外,根据楼主所述,并无其它要求上的说明,本人现场设计一驱动,即可以实现电平转换,又可以省了光耦,谨供参考。

网友M:
脉冲驱动

用脉冲驱动,有2个好处:
1. 防止单片机死机造成继电器常通或者常断,主要是为了安全考虑。

2. 继电器吸合电压比维持电压高,在需要吸合或断开时,用高占空比来驱动。等吸合后,可以降低占空比保持维持状态。

网友N:
7楼的真理,6楼的无知

网友O:
LED的寿命比人的寿命长,呵呵...

网友K:
18楼

死的时候不会是持续输出脉冲?

网友P:
问题

18楼,
如果单片机死机正好处于低电平,继电器还是通的!

网友Q:
怎样才能做成脉冲驱动??

怎样才能做成脉冲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