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8单电源供电时全波整流的问题

楼主(2008-10-24):
以下为单电源供电全波整流电路:
前提条件:
1.+15V电源为实验室专用电源:纹波小于3mv,噪音小于3mv(很贵的,所以电源问题可以不考虑)。
2.Vin输入采用信号发生器(美国进口,我想信号发生器问题也可以不考虑)。
3.示波器(美国泰克TDS2002B,新买的不到一个月,示波器问题也可以不考虑)。
原理图如下所示(从网上下载的,理论上分析起来没有问题),故我在做电路图时为了慎重考虑,就搭了这个简单的电路做个试验,试验结果大出意外,请高手指导,另外我要求频率范围在0到400Hz,故我试了一下5Hz与200Hz,结果一样,即与频率无关。

楼主:
LM258单电源供电时全波整流的问题二

实验结果:
(其中黄色为输入信号Vin,为输出信号Vout)
1.    当输入信号较小时,结果如下所示,正常。

楼主:
LM258单电源供电时全波整流的问题三

2.    当信号大一点时,输出信号Vout有相对较大的噪音(或者是说纹波),这是我不需要的。

楼主:
LM258单电源供电时全波整流的问题四

3.    当信号达到某一幅值时,波形开始发生变化。

楼主:
LM258单电源供电时全波整流的问题五

4.当信号比上面更大时,波形完全发生变化。

网友A:
re

建议1pin和5pin之间加上1n4148,试一下

网友B:
3脚串一个20K的电阻,并对地接个箝位二极管(方向地->3脚

网友C:
1和5脚串个10K电阻,5和6脚并上一个102电容试试

网友D:
看看哦

老兄,单电源供电的时候可以输入负信号吗
即便是R-R的OP也不可以输入负值吧。

如果一定要输入负信号应该先电平平移,输出是电容隔直才是啊。

网友D:
我仿真了一下

怎么没看到绝对值的效果啊。

网友B:
只能是单电源,而且负载要空载才成立

楼主:
re:10楼兄台用了哪个仿真软件

10楼兄台用了哪个仿真软件

网友D:
haha

我用的Multisim10软件

网友E:
回复主题:LM258单电源供电时全波整流的问题

这个电路是利用LM324单电源工作不能输出负电压来实现整流的,10楼的仿真电路用了正负双电源,当然看不到整流效果。

但是LM324在单电源供电时,输入端不能出现负电压,否则会工作失常。所以应该如7楼的建议,用一个电阻和二极管将输入的负半波削掉。

噪声问题,可以在R2并一个小电容试试看。

网友F:
10楼的图错了,接成正反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