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充放电,要求不高的,看下是否有那些不对的?(有图

楼主(2008-10-24):
这里人气好点,请各位批评一下。

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26&page=1&t=3131391&tp=%u7535%u6C60%u5145%u653E%u7535%uFF0C%u8981%u6C42%u4E0D%u9AD8%u7684%uFF0C%u770B%u4E0B%u662F%u5426%u6709%u90A3%u4E9B%u4E0D%u5BF9%u7684%uFF1F

网友A:
自己先说明一下

什么电池?电池打开是什么意思?

楼主:
ls

很通用的电池,摩托车的那种,只是6V的,
电池打开---------电池供电(这时外部电源断开)

网友A:
6.9的输入电压太低了

6V的电池应该是铅酸蓄电池,你差一下充电终止电压是多少?

Q2取消,Q1的集电极直接接在MOS管的1脚,R15也不要。

网友A:
是我搞错了,R15不应该取消

6V铅酸蓄电池充电终止电压应该是8V左右,外部充电电压要8.7V以上。

楼主:
谢谢!!away;

能帮我详细看下P mos用法上有问题吗?

网友A:
也没什么多说的,VGS>Vth MOS管开始导通

网友B:
明显错误:输入电压稍微低了点

KAO,电路怎么画的呢?
右边进左边出???

我咋一看还以为Q1的B、E接反了

P管的用法没问题,左边是控制放电的,右边是控制充电的
要忽略压降的话就再并联个肖特基管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