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调查 你最常用的运放是?

楼主(2008-10-29):
(无正文)

网友A:
。。。

LM358.LM324.LF347.TL082,OP07
TL082我最喜欢我喜欢收集运放和三极管,有好多种,不过都是经典型号,很老

网友B:
那些型号的运放比较适合做电压跟随器?或者是AD前置电路?

网友A:
回答

没法具体回答楼上的问题,因为所用到的电路系统不同,AD不同,运放的要求也就不同,一般而言就是兼顾精度、带宽、输入输出阻抗、共模抑制比、功耗、工作电压以及成本等考虑来考虑。一款运放适合再这里使用就不见得在另一个地方使用。

网友B:
谢谢4楼的前辈!

网友C:
OP27 OP07 OPA277 ad8674

网友D:
运放干扰

 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现象,比如用OP07或uA741做一个线性稳压电源,只要在电源附近反复插拔电烙铁,运放就会受到干扰,电源输出电压就会变化,如果你将手机放在这个电路附近,当打这个电话时同样会是电压波动,即使把同相和反相端都接地,上述干扰还会出现,哪位有没有好的方法去除干扰。

网友C:
是你的电网或变压器有问题吧

网友E:
op467 op400

楼主:
感谢大家热心答复

总担心俺用的太久了 想用点新的 :) 谢谢!

网友F:
TL084 0P27 LF412

网友:
358,324

用358,324已经习惯了,

网友G:
358 324

网友H:
哪些精密运放容易买到,?除了op07 icl7650 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