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精度电阻的问题?

楼主(2008-10-30):
请问下 1%精度电阻的热稳定性也就是温度漂移会比5%精度的电阻好吗?

还有10k电阻和100k电阻有1%精度的吗?我在电阻序列值里的1%精度电阻值中怎么没找到这2个值。只有10.5k和107k的。

用1%精度电阻的目的是 提高电路的温度稳定性 减少因为电阻值的不同引起的电路放大倍数的差异。

用1%精度电阻能达到这2个目的吗?

楼主:
我对图的理解

说下我对这个图的理解,就说0603的吧。
0603 功率 1/16W  工作温度范围-55--155  工作电压范围50V  后面的那2项没看明白,那个精度和电阻变化率ppm之间是什么对应关系?

网友A:
温漂原理上说只和材料工艺有关

  和阻值,精度无关

网友B:
支持楼上

楼上正解。最后一项的PPM是表示温度稳定性的。表示温度每变化一度造成的电阻时的变化,一般金属膜电阻比碳膜的温度稳定性好,最好的是金属箔电阻,当然价格也就贵些。用量大的话可以去定做。武汉前进四路有定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