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仪表用放大器参数

楼主(2008-10-30):
新手请教:
1 仪表用放大器AMP04的data sheet中说明是sigle supply operation
  为何后面的应用例中有的是双极性电源(正负5V)供电?
2 data sheet中Input Voltage Range是指其差分输入电压范围(Vin+减去Vin-)
  还是指一个输入端电压输入范围(Vin+或Vin-)?

谢谢!!

网友A:
RE

1.估计是即可以双电源,又可以单电源

2.是共模电压

网友B:
关于问题1的答案

GENERAL DESCRIPTION
The AMP04 is a single-supply instrumentation amplifier designed to work over a +5 volt to ±15 volt supply range.

意即单电源和双电源均可。

网友B:
问题2答案

请阅读datsheet,有两个参数表:

表1为5 V电源,表2为±15 V电源。两者的输入范围是不同的。电源电压高,输入范围就高。

关于其含意,我认为是这样的:虽然并不是直接指共模电压的输入范围,但也包括共模电压(范围),如果超出此电压(无论是两端输入电压差还是共模电压),运算可能不如期所愿了。换言之,这不是rail-to-rail输入的。

网友B:
提问芯片问题时,应该养成给出文件链接的习惯

不要让别人再去找,----我想,即使我正在研究正用这个芯片,也不会随意回答你的问题,回答之前总要看看再说话的。

http://www.analog.com/static/imported-files/data_sheets/AMP04.pdf
相关链接:http://www.analog.com/static/imported-files/data_sheets/AMP04.pdf

网友B:
还有一个要说明一下

注意输入电压范围后面是关于共模抑制的描述:里面框定了输入电压的范围。

楼主:
太感谢各位解答和建议!

太感谢各位解答和建议!
菜鸟 再请教:
在datesheet中electrical characteristic(Vs=正负5V)时
Input Voltage Range:-12V to +12V
Output Voltage Range:-14.5V to +13V
请问加参考电压Vref的范围是多大? 能超出电源范围吗?
谢谢!

网友C:
~~~

1.单电源就是指轨对轨,因轨对轨起初多用于低功耗的单电源系统中,所以也被称单电源
2.疑似记得Input Voltage Range可以再分为差模和共模两类~
3.没看明白,不知道~ ~

网友B:
你看错了

Vs=5V时,Vin=0 V~3 V,Vout=-0.002 V~3.8 V

注意:datasheet中,没有关于±5V的electrical characteristic说明。

提示:标准计量单位应该与数字拉开一点距离,通常可以用一个半角空格实施。量的符号标准的格式是斜体,其下标如果还是量符号者,也要用斜体。希望在正规文本中留意。

::::::::::::::::::::::::::::::::::::::::::::::::::::::::::::

引用 楼主: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8楼: 太感谢各位解答和建议!

太感谢各位解答和建议!
菜鸟 再请教:
在datesheet中electrical characteristic(Vs=正负5V)时
Input Voltage Range:-12V to +12V
Output Voltage Range:-14.5V to +13V
请问加参考电压Vref的范围是多大? 能超出电源范围吗?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