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关于AD前置电路的问题,谢谢

楼主(2008-10-30):
   是不是信号在输入AD前必须加一些滤波和运放做的电压跟随处理?电压跟随的主要作用是什么?是减小信号源的输入电阻吗?
   我看到一般电压跟随电路有两种:一种是运放的方向端直接和输出端连接,另一种是中间还加电阻,这两种电路有什么区别呢,那一种更好?
   还有一般做电压跟随器的运放用那些,就是那些型号的运放比较适合做电压跟随器!
   好像我问的问题比较菜,还请各位大侠,多多关照,小弟是个刚入门的菜鸟!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A:
re

滤波和跟随不是绝对的,不过一般要一个RC低通滤波。
跟随器要求运放单位增益稳定,至于两种接法应该没有区别吧,也说不好

网友B:
菜鸟愚见

   传感器输出的小信号送到AD前一般都要经过前置放大和滤波。前置放大可以减小噪声,且放大倍数一般要大于1,以免噪声将有用的信号淹没。滤波是必须的。至于电压跟随我个人觉得还是看实际情况。

楼主:
谢谢前辈们回复!再问一下!

那么,为什么一般要加RC低通滤波呢,RC低通滤波的主要作用是什么?

还有要是传感器输出的不是小信号,即不用放大,那么还要加跟随吗?
谢了!

网友C:
兄弟

   记得奈奎斯特定理不?现实中的信号频谱都是很宽的,你不用低通滤波器限制最高频率,会出现混叠的。所以必须加低通抗混叠滤波器。